增量式编码器的疑问

楼主(2013-12-17):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用的是51系列的stc11单片机,编码器的A,B接口接P3^2,P3^3.这个是如何判断正反转的?
temp=(P3&0x0C)<<4;//编码器//0000 --00<<4=--00 0000
temp1=encoder.status&0xC0;//--00 0000//该位是结构体中的编码器状态位,判断正反转

if(temp1!=temp)
{
encoder.status=(encoder.status>>2)+temp;// 00-- 0000
                                       //+ --00 0000=---- 0000

if(encoder.status==0x4B)//0100 1011
{
encoder.minus++;//
}
else if(encoder.status==0x87)//1000 0110
{
encoder.plus++;
}

网友A:
楼主明白正交编码器相位差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白正交编码器相位差的问题么?

现在已经明白了,呵呵。谢谢啊。你有做过stm32F0的正交编码器吗?有资料的话分享一点给我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明白了,呵呵。谢谢啊。你有做过stm32F0的正交编码器吗?有资料的话分享一点给我罗 ...

做过STM32F103和51的,F0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STM32F103和51的,F0没做过。

和STM32F103是一样的。比如我用定时器3的正交编码器的功能,是先设置好编码器模式,然后就在中断中去写相应的操作吗?

网友B(2014-04-17):
LZ这个采集的脉冲会漏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采集的脉冲会漏掉么?

不会漏掉。

网友:
LZ还能把程序发给我一份哈,最近在做增量式编码器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