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整流的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3-12-17):
L1、L2接4mH、5A的电抗器,AC2、AC11接交流220电,我想知道这个电感L与电容R的值是如何确定呢?有没有具体公式算啊?望大哥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耐压值取值 > 220*1.414 = 311  容量的话 470uf时常用值, 电解电容是去毛刺,104 是去纹波。我的水平就只能说这么多了。还有就是你的电路好像有点问题的说,这端子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值取值 > 220*1.414 = 311  容量的话 470uf时常用值, 电解电容是去毛刺,104 是去纹波。我的水平就只 ...

额,没有问题吧?AC11我是通过继电器去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