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CD屏幕旋转方案

楼主(2013-12-17):
现在需要旋转一个800x480的LCD输出到480x800,之前有跟ximuyi讨论过CPLD+SDRAM的方法,后来经过测试发现时间不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2906-1-1.html

看看哪位大侠有想法,希望得到指导,出资开发也行。方案成本控制在$3以下,越低越好。
10莫元只是引子,感兴趣的请跟帖,或联系qq349400677

网友A:
选那种带扫描方向控制的屏,横屏或者竖屏可以通过电路自由配置。

网友B:
不明白,LCD不是有好几种显示方式吗?横屏竖屏都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那种带扫描方向控制的屏,横屏或者竖屏可以通过电路自由配置。

现在主要是LCD已经定了,必须用这款,所以才找这样一个方案来旋转,不然换800x480的屏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LCD不是有好几种显示方式吗?横屏竖屏都行呀?

我看了LCD的驱动IC是联咏的NT355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LCD的驱动IC是联咏的NT35510

LCD驱动一般都是支持扫屏方向的,配合原点,就是不能更改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写代码让你的字体变方向啊

网友C:
扫描方向不可以改吗?主要看TFT的视角问题吧,就算旋转可以了,如果视角效果太差也没有意义了。

网友D:
这个需要你的应用层,UI都要改吧,不然旋转过去了也不满足视窗要求.

如果程序要改的话那还不简单吗,做一个算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方向不可以改吗?主要看TFT的视角问题吧,就算旋转可以了,如果视角效果太差也没有意义了。 ...

用的手机屏,左右视角比较大,效果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你的应用层,UI都要改吧,不然旋转过去了也不满足视窗要求.

如果程序要改的话那还不简单吗,做一个算 ...

UI本来就是800x480的,现在不想在主机这边底层做旋转,想外挂个设备旋转。

网友D:
你的意思主机是800*480的UI和逻辑,却选了个480*800的屏
想通过在物理层把屏幕旋转?

网友:
RGB的屏,真心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主机是800*480的UI和逻辑,却选了个480*800的屏
想通过在物理层把屏幕旋转? ...

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如果屏不支持横扫(当然通常都不可能支持,因为DCLK/RGB进去是一行一进位的串行寄存器)

就只能通过FPGA实现了
1.+SRAM
2.+DDR(也许是DDR2,DDR3),就是能支持列突发的
一边进一边出.

网友:
不然就用3片5128(RGB888)或者2片5128(RGB565),顺序写入,矩阵送出.需要三四十大洋,还需要个FPGA

有这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改主控算了,或者换个屏

网友:
斗胆猜测下!

这个项目,程序肯定是别人写的,然后没有源码,然后现在产品外观结构需要变更,
然后lcd又定了(我没有见过不支持旋转的rgb 的lcd控制器,难道现在costdown这么严重了?)

假如真是我猜测的那样,个人认为最便宜的方案如下几种:
1、换lcd;
2、如果不换lcd,但是一定要确保lcd支持起码横扫和竖扫的lcd控制器;这样种情况下,只要一颗cpld就可以实现,cpld主动在刷屏前,把lcd配置成需要的
扫描方式!
3、假如lcd真不支持横扫和竖扫,那么如楼主所说,是民用产品,肯定量大,叫lcd厂商换个lcd控制器就好了。

mark:
     活人能被产品活活逼死,不是产品有多难,而是人有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斗胆猜测下!

这个项目,程序肯定是别人写的,然后没有源码,然后现在产品外观结构需要变更,

多谢这我仁兄关心,我现在恰恰是要换cpu,我找的是一个4.3的LCD,只有竖屏的。按屏的资料说用的是联咏的NT35510,资料里面有提到旋转的,但是无法支持800x480,这点还在继续研究,如果谁对这个驱动芯片的用法熟悉也可以讨论下啊。
屏的大小不能换,有找不到横屏,我的cpu又不想花很多时间去做图像旋转,所以就想用个低成本的方案在外面解决。
屏是手机屏,量比较大,采购比较方便,价格也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这我仁兄关心,我现在恰恰是要换cpu,我找的是一个4.3的LCD,只有竖屏的。按屏的资料说用的是联咏的N ...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你所说,这个lcd是用在手机上的,那么,我们就简单猜测下,
如果手机用这个屏,明显是竖屏,但是,买手机的用户,肯定会用这个手机玩游戏,可有的
游戏是横屏的! 说到这里,你明白了吧! 不是不能实现横屏,是你没有去自己看手册,lcd
驱动手册在横屏的时候,不是说旋转,而是说刷新方向,通常手机tft的lcd的控制器都有4个
刷新方向的!其中一种方向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而且这个要求只要你在在主机程序里写一条
命令到lcd控制就可以了!就一条命令,为你的方案,每个产品省几个美金!看来你们不缺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你所说,这个lcd是用在手机上的,那么,我们就简单猜测下,
如果手机用这个 ...

手机的横竖屏旋转完全是系统软件做的,底层输出的一直是480x800.
关于手机屏的驱动,我这里有驱动IC的资料,也正在联系供应商,得到的初步答复是无法支持800x480的输入模式。

网友:
其实比较好办,就是看有没有那么大的RAM。 做双缓,在单片机内存中转一下。

网友F:
单片机内存映像,从缓存中输出数据给LCD ,还可DMA ,就看一横扫还竖扫输出数据,就可以转动了。最大的好处在于不闪。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机的横竖屏旋转完全是系统软件做的,底层输出的一直是480x800.
关于手机屏的驱动,我这里有驱动IC的资 ...

手册193页,你仔细看看! 控制器100%支持;
但是基于这款控制器的lcd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很多lcd厂商都会简化功能的!
我的建议是,你们找一个懂点lcd驱动的人参与这个项目!外行人只能看看热闹!
像你这样的方案,如果是我们公司参与评估,基本上1个小时就敲定方案!而且肯定压根不会去想什么fpga 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193页,你仔细看看! 控制器100%支持;
但是基于这款控制器的lcd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很多lcd厂商都会 ...

这里前天就在研究了,只是现在输入800x480的数据就白屏,还在找原因。如果输入480x800,只改变0x3600寄存器的MV位,图像是有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内存映像,从缓存中输出数据给LCD ,还可DMA ,就看一横扫还竖扫输出数据,就可以转动了。最大的好处 ...

现在的输出本来就是DMA。
我们之前也想过在主控那边用软件做旋转,内存绝对够,速度也跟得上,只是害怕太影响系统性能,因为cpu还有很多事要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前天就在研究了,只是现在输入800x480的数据就白屏,还在找原因。如果输入480x800,只改变0x3600寄存 ...

MV MX MY 三个位一起调,值就设110;然后窗体设好,然后地址自动增加,然后,没有然后,应该就好了吧!

很多年前,我们做的产品,rgb lcd,可以支持无数款lcd,只要lcd接上,自动识别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MV MX MY 三个位一起调,值就设110;然后窗体设好,然后地址自动增加,然后,没有然后,应该就好了吧!

都试了,只要输入是800x480就白屏。

楼主:
多谢各位的讨论和帮助,刚才产品的人告诉我换屏了。这个问题就不解决了。mikal朋友代表大家收下金币吧。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讨论和帮助,刚才产品的人告诉我换屏了。这个问题就不解决了。mikal朋友代表大家收下金币吧。谢 ...

谢谢你给的莫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