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可靠地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3-12-17):
推荐一款比较可靠的用轻触按键来控制电源通断的电路,最近看了一些,但是不知道大侠们怎么想

网友A: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也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也比较可靠。

输出点为Q2的集电极。

网友:
图在那 不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也比较可靠。

搭了一下二楼的电路,发现2个问题:1.在上电的时候会导通一下。
                                                2.手在摸到开关那极的触点时会导通,而且没办法断开。手要拿开才能断开。
不过如果有外壳的话第二点是不会存在的,这电路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102&highlight=一键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了一下二楼的电路,发现2个问题:1.在上电的时候会导通一下。
                                                2.手在摸到开关那极的触点时会导通 ...

图上两个三极管我在Multisim里随手找的。这个电路我也实际搭过,三极管用的C1815和A1015。上电的时候没有发现会导通一下的现象。刚才又把上次搭的电路找出来,用手触摸电路也没误动作(也可能和湿度等等环境因素有一定关系)。你可以尝试调整一下电阻电容的参数,看能否增加其抗干扰性。

这个电路元件少,价格便宜,还带按键去抖功能,调稳定后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C: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4-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两个三极管我在Multisim里随手找的。这个电路我也实际搭过,三极管用的C1815和A1015。上电的时候没有 ...

今天用这个电路去接了个小功放(最大电流100MA,三极管我用的8550),发现竟然不工作了。
主要症状是:开的时候按几次才能开,关就关不上了。导通的时候按着按键R3和R5间的那个节点还是有2.5V的电压,NPN管基极0.6V左右。

负载换成一个LED的时候就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4-1.html

明天有时间找元件搭一下试试效果怎样,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用这个电路去接了个小功放(最大电流100MA,三极管我用的8550),发现竟然不工作了。
主要症状是:开 ...

呵呵,我做了一个,最低开启电压能达到0.7V,改天我把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也比较可靠。

这种功耗不低哦

网友:
来看一下啊。。。

网友(2016-01-20):
mark  一键开关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