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区分命令和数据

楼主(2013-12-17):
怎么让单片机区分命令和数据?数据是0x00~0xff.都会用到,所以命令就不能用if(x=0x00~0xff)这个了。有其他办法吗大家?

网友A:
我觉得首先编程的人要区分好命令和数据,然后单片机才能区分。

网友:
当某引脚为高电平时,指定端口收到的为数据或者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x=0x00~0xff)没有这个吧

这个是伪代码,只是形象说明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编程的人要区分好命令和数据,然后单片机才能区分。

恩,我想到了,先把他们按顺序存到数组,然后设立专门命令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
封包   就可以了

网友:
用宏定义呀

网友:
编译器会做好这件事的,你不用操心。
不过万一程序跑飞了,把数据当成指令也不是不可能的。

楼主:
没懂,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怎么操作的?

楼主:
求解释啊!!希望详细解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释啊!!希望详细解释~谢谢了

哦,对不起我看错了,你是让单片机认识。2楼说的很对呀,人认识单片机就认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能解释一下吗

哦 看错了你的问题了 我以为你是要通信呢   我记的51的指令集  就是混合的。第一条肯定是指令   每个指令后面跟的都是特定的值  这样一直执行下去  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单片机不需要区分  编程的人区分啊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想要的应该还是要封包,估计是想通讯,但是通讯内包含数据和指令信息。

规定好通讯协议,一串数据发过来,去掉包头包尾后,第一个数据你可以规定为命令,后面的才是数据,即便是只发数据也要有个命令字节就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了。可以根据你信息的复杂度定义帧格式,最简单的两个字节就够,1字节命令,2字节数据。复杂的几十上百字节都可以,可以在里面定义帧头帧尾、命令、功能码n种、数据n种、校验等等等等。

网友:
是写程序的人要区分。 做个数据格式就好了。  AA--55--命令字---数据-----校验字--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想要的应该还是要封包,估计是想通讯,但是通讯内包含数据和指令信息。

规定好通讯协议,一串数 ...

我想到的也是这样,但是总是会遇到很多数据偏移的问题,我还是好好的再调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弄好通信协议啊,像1602等的驱动上不就有类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编程的人要区分好命令和数据,然后单片机才能区分。

哥们这话说的,让楼主无地自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的也是这样,但是总是会遇到很多数据偏移的问题,我还是好好的再调试一下!谢谢了~ ...

是串口通信吗,如果是串口一口气全接收到了再处理,一般不会丢失数据,不存在什么便宜,我做下位机程序的时候串口通信没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是封包传输命令和数据

网友:
楼主到底是想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