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时,数量为什么不能自己定?

楼主(2013-12-17):
比如,今天下了单,要做1300块,网上下单发现没有1300的选项,问客服怎么办,客户回答只能选择系统中的固定的数量,原因是:拼大板做系统上没有的数量我们不好排板。

我看系统中有1000,和300,就下了2个单,完成了1300块的数量,这样多出了一份工程费。

我这样下两个单,JLC就能做了,明细之前的理由不成立。

请专业人士给个解释吧。

-------------------------
另:客服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当没有自己想要的数量时,自己拼板。以做1300块为例, 可以把想做的板子4块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大板,大板打样350个(系统里的数量),这样做出1400块小板来。

网友A:
今天价格能做这么低,品质又能有保证,就是利用规模效应,把零散的订单组织起来,合在一起生产,充分的提高了效率,就成了超大批量,才能规模化生产,才能用自动生产线生产,保证了品质的同时,价格又能尽量的往下压缩,如果不这样运作,打一款样板,300元都没有钱赚,不要说50元,这就解释了三个问题:
1) 为什么对数量有规定,如果数量不规定,则没有办法拼,这个客户1300 另一个1250 再另一个1350
2)为什么有客户编号及订单编号
3)返单为什么要有工程费及菲林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价格能做这么低,品质又能有保证,就是利用规模效应,把零散的订单组织起来,合在一起生产,充分的提高 ...

谢谢解答。

根据自己的体会,建议
当数量超过一定数值,可允许按100的增量进行选择。
当数量超过一定数值,可以允许按个位数增量进行选择。

难道如果有人要打样7800块板子,你们不做?

网友B:
这明显的是只站自己立场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的是只站自己立场看问题

这位兄弟真实在。 大家都是追求利益的,最终只求一个平衡。

网友C:
如果你都批量五平米以上了的话,有很多量产PCB厂可以选择,JLC的优势不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都批量五平米以上了的话,有很多量产PCB厂可以选择,JLC的优势不在这里。 ...

现在嘉立创小批量的优势体现在品质上(先不说价格,因为我们是干膜,全自动线沉铜,电镀,aoi扫描,整体品质稳定,而且交期相对稳定),现在确实有很多客拆单,这是我们面对痛苦的事情上,一个几十平方的订单,拆成几个来下,客户下单给我们是关照我们我们得感谢,如果这种拆单的客户一多,则又没有办法为更多的小客户服务,现在又在扩大产能,最大一天小批量也只能是1300平方米/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根据自己的体会,建议

难道如果有人要打样7800块板子,你们不做?

不符合规定的,还确实不做,因为我们最多就做10个平方以内,超过了系统上没有办法下单!

网友D:
在嘉立创做板比较方便,进度一目了然,速度质量都不错,所以几乎所有板都在这儿做了。有时候想批量大一点,但超了10平方米就不接了,所以只能改成略低于10平方下单。
最近几年,除了工艺参数高一些的嘉立创做不了,所有板子都在嘉立创做了,当然这种参数高的只占极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嘉立创小批量的优势体现在品质上(先不说价格,因为我们是干膜,全自动线沉铜,电镀,aoi扫描,整体 ...

嘉立创的质量,还是信的过。打样服务很好,所以想在JLC下个批量试试看。

除了数量不能定之外,嘉立创的有点还是很多的。

嘉立创的批量可以这样完成:

发个单板文件过去,JLC进行拼板,做好钢网,转化成gerber文件提供客户下载,之后,客户那着gerber文件和材料,找贴片厂焊接。

整个过程,客户只要做好单板文件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嘉立创做板比较方便,进度一目了然,速度质量都不错,所以几乎所有板都在这儿做了。有时候想批量大一点, ...

嗯。嘉立创的系统确实很好,PCB厂商中独一份了吧。据说是他们自己人开发的,很厉害,基本上就是客户端的ERP。

由此可见,嘉立创的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很完善了。

网友:
我也是JLC的客户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难道如果有人要打样7800块板子,你们不做?

不符合规定的,还确实不做,因为我们最多就做10个平方以内 ...

需要45个平方 可以拆 5次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45个平方 可以拆 5次下单?

是这样的。
根据数量,我拆过单
根据面积,我也拆过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