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PC连接器和线,能跑多高频率?

楼主(2013-12-17):
现在4层板打样也便宜了,最近想自己做块FPGA核心板,顺便练习下画多层板。想采用FPC连接器连接外扩功能模块,先请教下有用过FPC连接器的前辈,这种连接器能跑多高的频率?

网友:
LZ的板子FPC跑的应该是LVDS或者RSDS,应该在800MHz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