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界面写完,要写测试文档。这要怎么搞?

楼主(2013-12-17):
如题,我写了一个软件功能界面(非上位机的)。现在这个界面要交由别人测试。简单点说就是测试有无BUG。老大说写测试文档,然后交别人测。我想问下,这文档要包含什么?大家写的软件在公司里是怎么测试的?谢谢!

网友:
就是你这个软件有哪些功能。

网友:
测试文档主要包含一个个测试项,比如对界面来说,每个按钮可以是一个测试项,不同按钮之间切换操作可以是一个测试项;
每个测试项一般包含测试项名称,测试方法(比如长按、短按、按钮切换顺序等),期望结果(比如某个按钮是在某个引脚输出高电平,或是出现什么界面等)

网友:
应该是你写设计文档/功能文档/是用手册, 测试文档由测试部门写. 不然测试部门裁了招一堆高中生来做执行岗

楼主:
小公司,没分得那么细!感觉嵌入式软件测试,不知如何入手。各分在公司大体是什么个流程呢?

网友A:
主要看交给谁测试了。如果还是本公司的,或者同一个团队的其他人,那么这个文档其实是测试案例 由你针对一些特性设计有针对性的测试用例,你这个文档要以测试用例为基本单位,也就是基本一个 测试用例一个文档,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测试封面:交代谁,什么时间,测试了什么项目,测试环境(平台的软硬件,版本,涉及到的关键 文件,如果环境信息较复杂,则配置信息保存在独立的文件中,这里放一个配置文件的索引和对应版本 号,)简单说,封面就是方便事后归类和查找的。 2、测试目的,目标,结果是什么。一般是一个列表,列举所有测试小项目,并且简述小项目是做什么的 ,然后一个非常简明的,PASS或者FAIL 3、以测试小项目为基本单位,非常详细的介绍测试步骤,以及如何观察结果,结果怎样算对。基本上这里 要做到团队里随便那个人都能按照步骤完成测试。“连大妈都会”是最高水准。  一般永excel来做。一个测试小项一个sheet页。测试封面和测试目标结论各独立一个sheet。  总体指导原则:让更多的人可以帮你完成繁琐的测试。因为,测试只有穷举,才是严格的。偷懒不得, 大部队肯定比个人要可靠。  最后:项目的开发人员严禁测试自己的项目。

网友:
测试,穷举

网友:
最后:项目的开发人员严禁测试自己的项目。

这个好

网友(2014-02-23):
由上可见,还是用visualstate或rhapsody自动生成文档比较爽。

网友:
请问楼上各位,如果有某一个功能按钮有bug.要试按N 次才能测试得出,那么如何确定是哪个功能,和需要几次?

网友(2014-12-31):
你软件中写了哪些功能
你把功能一个一个列出来
每个功能具体怎么操作,要实现什么样的预期效果
按着顺序写就行了啊

网友:
你小公司吧...嘿嘿嘿,再写写嵌入式,再整整PCB原理图,再整整PCB,再焊接,再调试

网友B:
然后一个月给你2000.00000元大洋(注意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一个月给你2000.00000元大洋(注意点的位置.)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交给谁测试了。如果还是本公司的,或者同一个团队的其他人,那么这个文档其实是测试案例 由你针对一 ...

同意你的看法,建议楼主看看软件测试这方面的书

网友:
你啥都干完了, 你就不值钱了.. 创业除外....大创业,你啥都干完了....公司也不值钱!

网友:
测试用例要可以分开每个器件,每个器件按开机到关机,正常运行时候的状态,单独写器件用例,最后整合

网友:
软件测试确实是个问题,我自己写好的上位机软件,自己反复测试,到用户那里总有问题出现,我觉得还是需要几个人共同测试。现在我多交个公司几个人同时测试,测试要求和他们交代清楚,基本上要少的多了bug。

网友:
自己测自己写的东西很难保证测全的,所以要由别人来测
测试用例要写的好,而不是测的人多

网友(2015-10-12):
向大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