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种电源切换电路对比!!

楼主(2013-12-17):
小弟手上有个项目,给一个控制台设计一个备用电源,说是备用电源又不太合适。因为备用电源只在系统正在启动,又没完全启动,却又掉电时发挥作用,系统完全启动后要求能自动关闭。

1、最先想到的是第一个电路,当然,这种电路相当简单,可是电池效率低,系统正常启动后也无法关闭电池供电。

2、第二个电路虽然能够实现切换,但必须是OFF接地才可以,同样无法关闭电池供电,而且5V电会通过体二极管向电池充电,这肯定不可行,系统正常启动后也无法关闭电池供电。

3、第三种,将mos管DS反接,虽然解决了直接充电的问题,但扔不可关闭电池供电,而且5V必须掉电至 DS电压大于  mos导通阈值,才能导通,是电池供电,这样的话系统早就断电了,系统正常启动后也无法关闭电池供电。

4、第四种,用两个mos管解决了直接充电的问题,但仍然是切换不及时,切换后,系统正常启动后也无法关闭电池供电。

5、第五种,通过OFF给低电平或者高阻态,来控制mos的开通与关断,但分析发现,mos管根本管不断,5V电存在时会直接使mos管导通,向电池充电

6、没办法,加一个二极管吧。但效率又低了。

现在真是想不到好的办法了,坛子里高手云集,还望指点小弟一二,不胜感激。

实现的功能就是,保证在系统启动过程中不断电,如果断电了,电池维持系统到完全启动,之后断电。

网友A:
第一种怎么就无法关断电池供电?难道不是锂电池?

如果是锂电池,那么第三种也没什么问题,输出端电容稍微大些,负载不太大情况下,这点切换时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怎么就无法关断电池供电?难道不是锂电池?

如果是锂电池,那么第三种也没什么问题,输出端电容稍微 ...

我所说的关断电池供电是指,在系统使用电池供电后,然后再切断电池供电,这里设计的备用电源,在开始也说了并不能算作备用电源,因为它只是维持系统在启动时不断电,没电了,用电池维持系统启动后要求还能够关闭才可以。

网友B:
不明白篓子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篓子什么意思。。。

可能真的有点不好理解,是因为系统中所用的主板,在启动中如果断电了,损坏几率很大,所以设计了个备用电源 ,防止系统启动时断电,,其他什么时候,怎么断都可以。因此使用电池维持系统启动后,要求能够断开电池供电。不知道这样说明不明白?

网友B:
这个非要弄个独立电路的话估计有难度,毕竟你系统是否启动完毕怎么判断,不然怎么断开备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要弄个独立电路的话估计有难度,毕竟你系统是否启动完毕怎么判断,不然怎么断开备用电源 ...

13S 系统就能够完全启动,所以我后面用了一片ATtiny的单片机做了个电压比较,外部电压小于电池供电时开始计时,计时十几秒足够系统启动,再控制MOSfet关断供电。现在最主要的还是电源切换电路的设计,要求无缝切换,还要能外部控制电池的关断。

网友:
正常启动后,不关闭可以不?

网友:
用继电器!  后备电源 接继电器 常闭,  主电源 接常开,   继电器线圈由  主电源供电!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应该是比较短了, 如 要讲究完美 :   二极管后面 加个大电容

网友(2014-03-31):
先谢楼主分享,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