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游戏手柄一般是什么协议??

楼主(2013-12-17):
一般红白机的, PS2的, 或者插电脑上的都可以。。

网友A:
红白机类似单工SPI,用并串转换传输。
PS2是私有串行协议,网上有破解资料。
电脑上的是USB H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白机类似单工SPI,用并串转换传输。
PS2是私有串行协议,网上有破解资料。
电脑上的是USB HID。 ...

谢谢啊,那个这些鼠标的协议都找的到Datasheet不?

网友:
推荐你看圈圈教你学USB这本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那个这些鼠标的协议都找的到Datasheet不?

红白机手柄就一片CD4021,将8个按键状态转串行传送到主机。
PS2网上有破解资料,没细看。
USB HID有公开specification,也有大把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白机手柄就一片CD4021,将8个按键状态转串行传送到主机。
PS2网上有破解资料,没细看。
USB HID有公开s ...

谢谢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