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下5V升12V芯片,效率高一点的。MC34063除外...

楼主(2013-12-17):
帮忙推荐一下5V升12V芯片,效率高一点的。MC34063除外...

5V输入电流不超过500mA的应用。

网友:
MAX668,一直在用,很好!

网友:
呵,相反,我在找12V降5V/500MA,要高效率的

网友:
同步整流,TI,凌特,美信多的是

网友:
ti主页,webench平台。。。

网友:
用过xl6009,5V转12V的

网友:
这个XL6007就可以,数据手册链接

网友A(2014-07-21):
你好楼主,你这个示波器用了两个个TPS72501,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有一个会发热,然后会烧坏,请问你的会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你这个示波器用了两个个TPS72501,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有一个会发热,然后会烧坏,请问你的会这样吗 ...

把电感去掉就不会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感去掉就不会烧了。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还有就是TPS61085那个二极管用SS24可以吗?我用了SS24,貌似TPS61085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还有就是TPS61085那个二极管用SS24可以吗?我用了SS24,貌似TPS61085会烧坏 ...

没问题啊...怎么会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啊...怎么会烧...

哎,我也不知道,TPS72501我现在烧了6个了 ,都是数字电源那边那个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感去掉就不会烧了。

如果是电感问题,那为什么模拟电源那边那个TPS72501不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也不知道,TPS72501我现在烧了6个了 ,都是数字电源那边那个烧了 ...

电感千万别接。
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啊,我当时把电感去掉了就没问题了。
你的电流不会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千万别接。
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啊,我当时把电感去掉了就没问题了。
你的电流不会很大吧? ...

电流应该不会大啊,都是按照你的原理图来画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应该不会大啊,都是按照你的原理图来画得

那我的可以用...只是有点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可以用...只是有点发烫。

还有就是TPS61085那个二极管用SS24可以吗?我用了SS24,貌似TPS61085会发热,然后烧坏,还是3.3uh的电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TPS61085那个二极管用SS24可以吗?我用了SS24,貌似TPS61085会发热,然后烧坏,还是3.3uh的电感 ...

电感还用功率电感啊。我的电感还算小功率的了。貌似是CD4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还用功率电感啊。我的电感还算小功率的了。貌似是CD43的

我的那个电感就是普通的工字电感,3.3uH的,不知道功率多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还用功率电感啊。我的电感还算小功率的了。貌似是CD43的

你的TPS61085升压芯片不是用插件电感么?怎么是CD4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PS61085升压芯片不是用插件电感么?怎么是CD43        ?

哦哦,那我记错了。。。应该不会有问题啊》。。。那个我没有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