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阻抗工艺对信号质量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3-12-17):
请都一下,对于时钟150MHz左右的差分信号,是否有必要做阻抗工艺,阻抗工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芯片手册中都有信号要求吧
应该是有阻抗要求的。
最简单的就是看相关参考设计。

网友:
主要还是你自己设计,厂家根据你的要求和材料介电常数做点微调,但是,普通FR-4材料,介电常数一致性并不是特别好,所以,也不要指望能控制到多精确的程度。

网友:
差分信号最好还是做一下阻抗控制,否则会导致信号不对称。之前做MIPI信号时就因为这个问题搞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