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RTL8201F STM32 RMII 驱动? (已解决, 结贴)

楼主(2013-12-17):
谁有 RTL8201F   STM32  RMII 驱动?  改了好长时间,总是PING 不通!

最近调了个,RTL8201F ,之前用的是DP83848, 现在改用RTL8201F, 但是一直没调通, 读寄存器ID没问题, 每次读出都是0xc816,

对PHY不是太了解, 有哪位大虾给普及一下!

调通了,修改了一下驱动!

网友:
读ID没问题说明PHY地址,MDC/MDIO接口配置好了,但是MII接口的状态无法确定。
你写PHY寄存器做一次自协商操作,看能否与对方的网卡连接,确认一下物理接口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可以调用一下以太网的底层收发函数做一下收发测试,看驱动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是上层协议的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了,例如MII口的连接,MII对应的GPIO口的设置,MII的工作模式设置,例如是MII还是RMII,10M还是100M,半双工还是全双工。

楼主:
谢谢! 我对PHY不是太了解!
请问用ST官方的驱动,PHY配置要修改那些!

网友(2015-08-31):
mark,感谢分享,最近也是在搞这个,老是在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卡住程序不能在下去,请问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0-11-11):
也要用这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