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但不支持仿真,一个问题有时候都要看半天,你们

楼主(2013-12-17):
最近想用51,但不支持仿真,一个问题有时候都要看半天,你们都是如何解决的呢?电脑上面仿真?实物如果没有对应的仿真IC呢?

网友A:
一般不仿真   直接烧芯片测试。有算法的就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仿真   直接烧芯片测试。有算法的就软件仿真一下

OK  为了保险起见  我把51和STM8都放上去 呵呵 加个备用方案

网友B:
最初入门的时候,写的程序都不需要仿真。。。

而现在用的芯片都支持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初入门的时候,写的程序都不需要仿真。。。

而现在用的芯片都支持仿真了 ...

都是惯的坏毛病啊  o(∩_∩)o 哈哈

网友:
51一般有问题,软件仿真都能解决,现在很多51是支持仿真的。

网友:
用中颖的51,可以仿真的

网友:
有51的仿真芯片,但挺贵的。所以一般软件仿真。

网友:
用过51,AVR,STM32但到现在我都不会仿真,都是直接烧FLASH。
大多是一些实时性的东西,如通讯,检测外界信号,这些怎么仿?
如果是上位机VC那些调试仿真还能理解

网友:
串口打印出来
串口不够就模拟低速的

网友:
串口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貌似现在stc的单片机可以仿真了

网友:
用串口打印关键信息,这样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c8051f支持硬件在线仿真

网友:
STC15系类可以看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stm32或者stm8就可以了
stc的单片机,我劝大家还是别用,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