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mos管Vds波形畸形

楼主(2013-12-17):
如图mos管Vds波形有的比较畸形,大部分是正常的,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是不是加了2us左右的死区时间?
在死区时间之内,负载电感和开关管输出电容振荡所致。
很正常的波形,没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了2us左右的死区时间?
在死区时间之内,负载电感和开关管输出电容振荡所致。
很正常的波形,没有什 ...

是的,加了2us死区,,没啥影响的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了2us左右的死区时间?
在死区时间之内,负载电感和开关管输出电容振荡所致。
很正常的波形,没有什 ...

这个会不会增加mos管的额外损豪发热呢,,另外驱动电阻的大小对这个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A:
驱动电阻大小影响的是硬开关损耗 和这个波形关系不大。
出现这种波形,说明电机电流是断续的电机发热可能会比较大。
负载电流长时间流过开关管体二极管,多少还是增加了一些损耗。
死区时间没必要那么长。你这里大概500ns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阻大小影响的是硬开关损耗 和这个波形关系不大。
出现这种波形,说明电机电流是断续的电机发热可能会 ...

那么减小死区时间会对波形有所改善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