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控制方式的正弦波控制的电机停车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3-12-17):
FOC控制是以电流控制,当电机需要停车时,给定力矩电流为0电机就会慢慢停下来,
现在用的开环的正弦波,当需要停车时,逐渐减小电压给定(减小占空比),但是这样的方式是强迫电机停止, 如果降到快的话会有很大的反向电压与电流,
请问怎么样才能像foc控制那样,停车时不会产生反向电流呢

网友A: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机械能总得有个去处吧,电机控制中驱动器输出的能量减去对外做功部分,就只有铜损和铁损了,铜损跟电流直接相关,变化不大,可操作性不大;铁损就有比较大的可操作性,铁磁材料的磁饱和程度越高,励磁电流越大,铁损越大,同时铜损也有一定程度增加,关键励磁电流是无功分量,没有回升能量。保持回馈能量和这部分能量相等,就能在无回馈能量范围内最大速度的减速,现在很多变频器中所带的过励磁制动功能,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机械能总得有个去处吧,电机控制中驱动器输出的能量减去对外做功部分,就只有铜损和铁损 ...

过励磁制动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在制动的过程中励磁电流怎么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机械能总得有个去处吧,电机控制中驱动器输出的能量减去对外做功部分,就只有铜损和铁损 ...

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减速功能,如果再启动的话就必须进行转速跟踪或者先制动再启动,
现在用电压开环控制的方式控制一个永磁同步电机,类似与变频器的vf控制,,现在的停车方式是逐步减小电压给定,类是与变频器的减速停车,,减速停车过快会造成过压过流,,
现在能不能有种方式让电机停车过程中不产生反向电流,就像自由停车的效果,,这样的话停车过程一直有pwm输出而且没有刹车制动的感觉,再启动的时候也不用转速跟踪,,请教

网友B:
foc急停车也是靠负扭矩吧,负扭矩的话,必然是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急停车也是靠负扭矩吧,负扭矩的话,必然是发电

是的,负扭矩是发电,但是现在怎么样做到像foc那样零扭矩的效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减速功能,如果再启动的话就必须进行转速跟踪或者先制动再启动,
现在用电压开环控制的 ...

原来你是想要实现类自由停车的驱动方式,我还以为你是想最快速度停车。既然是用VF控制方式,你可以根据电流矢量做PID调整输出频率嘛。电流矢量正向太大,就降频率,反向太大就提高点频率,具体慢慢调吧。

网友:
严重关注此贴

网友C:
直接关闭pwm输出能达到你要的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关闭pwm输出能达到你要的效果么

关闭pwm后如果再启动那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是想要实现类自由停车的驱动方式,我还以为你是想最快速度停车。既然是用VF控制方式,你可以根据电 ...

悲剧了,采集的是母线电流,硬件上单片机采集不到负电流

网友D:
运放如果是单电源的话可以把负电流的零点抬高的方式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如果是单电源的话可以把负电流的零点抬高的方式得到。

是的,但是现在硬件已经定了,不好再去改

网友:
硬件方案有问题。
反向电流检测不到,是很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剧了,采集的是母线电流,硬件上单片机采集不到负电流

好吧,你只能靠你的意念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只能靠你的意念力了

那个过励磁制动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励磁电流怎么给呢

网友A:
简单地说,就是提高对应频率的输出电压,具体提高多少与频率,还有设定的过励磁系数相关,具体怎么实现,自己想象吧,各人程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就是提高对应频率的输出电压,具体提高多少与频率,还有设定的过励磁系数相关,具体怎么实现,自 ...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