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根据TVS选择过压保护中的自恢复保险参数?

楼主(2013-12-17):
坛主有一个悬赏, 征一个简单、可靠的电源过压保护电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cialtype%3Dreward
其中29楼和其它很多楼层提到的, 串联PTC并联TVS来实现, 个人很认可这种方案, 也有成品保护芯片也是这个原理.
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PTC 参数,
例如, 坛主的案例
案例:

   以一个9V/2A 输入为例。要求经过保护电路后,达到以下的目标:  输出不低于8.5V, 在输入电压超过15V时,切断过高的输入保护后面的线路不受损坏。

   注:15V不必太精确,允许上下1V的误差。 动作的速度能有0.1秒应该足够。

如果采用串联PTC并联TVS来实现, 假如TVS使用600W的P6KE10CA , 那么PTC选择什么样的参数, 请最好选择raychem的PTC
如果一个P6KE10CA实在不够,那么并联2个TVS是否可以?

楼主:
担心如果自恢复保险选择不正确就会出现TVS挂了,保险还没有动作,杯具了

网友:
嗯?以前还真的没有这么算过啊,我觉着是应该TVS的响应时间越短越好,在这个时间内,自恢复应该已经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