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问题:proteus仿真与现实不一致

楼主(2013-12-17):
我看的郭天祥的1602程序,书里的,我用proteus仿真发现了问题:
1,仿真必须接上拉电阻,但是实际中不需要,我实际做过,这是数据总线,应该不用吧?
2,仿真郭天祥的程序不显示字符,一片空白,换另一个开发板的例程也不行,但是在开发板里却能成功。看来仿真和实际确实有出入

最后看了看proteus里的例程,解决了。。。

我们做课程设计,没条件,只能仿真了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6qxrvECwPurOSCv0_ee

keil的data关键字

网友:
51驱动液晶,看你是哪个端口了,如果是开漏输出的,上拉得加上

网友A:
画横线的那里不是date吗,这不是关键字吧。无论仿真还是直接开发板,这个例程都是通过的。

网友:
data date不分

网友B:
data是关键字,视屏中因此用了date。郭天祥没弄错。但他有一个位没置低,所以这里有错,1602没法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横线的那里不是date吗,这不是关键字吧。无论仿真还是直接开发板,这个例程都是通过的。 ...

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是关键字,视屏中因此用了date。郭天祥没弄错。但他有一个位没置低,所以这里有错,1602没法显示 ...

不会啊,这个程序在开发板里能实现的,不过由于没检测忙信号,经常造成了显示的迟钝

网友C:
撸主 看清楚再发贴 好伐.这是找喷的节奏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 看清楚再发贴 好伐.这是找喷的节奏哇

马虎总是改不了啊

网友:
那个应该不是关键字吧。。。估计LZ仿真画的有问题

网友:
proteus 仿真数字的器件问题还是不大啊。

网友:
郭天祥的例程没错,也不是某位没置低,他的液晶里第五引脚有接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这个程序在开发板里能实现的,不过由于没检测忙信号,经常造成了显示的迟钝 ...

额,我的就不行。迟钝的话不是检测忙信号,而是你延时过多了吧

网友:
感觉protues还是比较蛋疼,验证下功能还可以,拿来学习的话,还是买块板子好了,实际中出现的问题会很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之前拿proteus做过几次验证,都是可以的,楼主可以再细心一点

网友:
没用过郭天祥开发板

网友:
但是proteus有些功能确实不完善

网友:
我记得他写的1602程序分直接访问和间接访问两种,如果都用P0口,直接访问可以不需要上拉,间接访问则需要上拉.

楼主:
还好,这个课题总算仿真完了。。。

网友:
开漏输出的IO必须接上拉电阻,有些单片机内部是弱上拉的,比如stc的很多单片机都是自带的上拉

网友(2014-04-26):
仿真与现实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