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两个光耦的隔离485电路,各路大侠分析一下

楼主(2013-12-17):
一个485电路,仅用两个光耦,隔离,D接地,能正常工作,但对稳定性和抗干扰没把握。
哪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
长距离不行

网友:
测试一下高波特率和低波特率条件下会不会有误码。

楼主:
目前用9600,14400波特率均没问题。仪表上的电路。

网友:
自动改变收发方向,学习。

楼主:
这还有一个类似的电路:

网友A:
特点就是1不是强发的, 可能驱动能力稍弱

网友B:
A,B端差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
用TLP-521好像速率提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点就是1不是强发的, 可能驱动能力稍弱

”特点就是1不是强发的“,这个1这的什么?

网友:
“感觉这不科学”,发送端接地。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自动收发而已,低速短距离可以,高速距离长就不行,发送1时靠的是偏置电阻的上下拉,试过这种电路,115200,100米无法通讯,可以增加阻容来使器件处于发送状态,这样,1和0都是总线驱动,上述波特率和距离没问题。

网友(2014-03-06):
这也能用?这个电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负责任的说,除了波特率不高外,其他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自收发485电路后面电阻很关键,且波特率或距离上不去,现在美信有自收发芯片,可以参考下

网友:
手机看不见图

网友:
按照458接口硬件层协议,应该为两线差分总线方式。即发送数据时,差分总线两线作为正负差分输出线;接受数据时,差分总线两线作为正负差分输入线。而上面第一个电路根本就不符合458接口硬件层协议要求,实际是一个共地三线232接口的光耦隔离版本电路。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电路实现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2014-05-04):
这也可以

网友:
A B线上面应该有上下拉电阻
两光耦的电路版本在电表上用的很多 省一个光耦 好几毛钱呢
功能上不用怀疑 你把真值表写出来考虑进去  注意看芯片高阻输出时 AB线上下拉电阻决定输出
性能上不用怀疑 真正卡速度的是光耦

网友:
用高速光藕速度快

网友(2014-09-16):
有很多厂家做成模块卖的!

网友: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2014-10-18):
mark 下 自动收发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B:
A,B端差上拉下拉电阻

A,B 端上下拉电阻做什么用的?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