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 发射红外线的LED 及 普通可见光的LED ?

楼主(2013-12-18):
现在有两个LED,一个发射红外光线,另一个发射的是普通光线,请问如何检测它们已经点亮或者未点亮?

网友A:
用手机观察,打开摄像头

网友B:
用手机摄像头就可以看到红外线

网友C:
看不到光线的就是红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观察,打开摄像头

用手机摄像头能看到,我说的不太全,补充一下,红外线LED被放到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所以只能在内部加块电路来检测红外,并且输出检测信号。好像红外线传感器可以,用红外线传感器搭个转换电路进行检测,但型号较多,不知道有没有响应速度快,准确度高,价格能接受的型号?或者有别的检测红外线的电子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摄像头就可以看到红外线

用手机摄像头能看到,我说的不太全,补充一下,红外线LED被放到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所以只能在内部加块电路来检测红外,并且输出检测信号。好像红外线传感器可以,用红外线传感器搭个转换电路进行检测,但型号较多,不知道有没有响应速度快,准确度高,价格能接受的型号?或者有别的检测红外线的电子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光线的就是红外的啊

用手机摄像头能看到,我说的不太全,补充一下,红外线LED被放到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所以只能在内部加块电路来检测红外,并且输出检测信号。好像红外线传感器可以,用红外线传感器搭个转换电路进行检测,但型号较多,不知道有没有响应速度快,准确度高,价格能接受的型号?或者有别的检测红外线的电子元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摄像头能看到,我说的不太全,补充一下,红外线LED被放到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所以只能在内部加块电 ...

红外LED有对应的接收端,黑色的,跟红外遥控器接收端类似的那种,淘宝一堆,你随便搜都能找到,很多是配对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267192093
类似这种的,一般的响应都很快,除非你要求很高,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实现检测

网友:
当然用红外接收管来检测了,对于红外光,其接收电流最大,可见光接收电流小很多

网友E:
用遥控接收头,普通的接收头一般带38K滤波的,就是解码遥控器的。
如果需要不要滤波的, 就选择高速IR接收头, 速度可以达到4M,
早期的笔记本都带有IR通讯模块,这就是高速通讯IR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LED有对应的接收端,黑色的,跟红外遥控器接收端类似的那种,淘宝一堆,你随便搜都能找到,很多是配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遥控接收头,普通的接收头一般带38K滤波的,就是解码遥控器的。
如果需要不要滤波的, 就选择高速IR接收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