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瑞泰5100PP的驱动;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3-12-18):
手里有一款瑞泰的ICETEK-5100PP并口仿真器,光盘啥的都没了,哪位大侠用过这个,给个驱动。。。谢谢

网友A:
官网上查一下下载吧,需要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查一下下载吧,需要帐号

官网只有USB的没有并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只有USB的没有并口的~~~

ppdriver算什么,建议看一下ICETEK-5100USB(PP)通用开发系统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driver算什么,建议看一下ICETEK-5100USB(PP)通用开发系统使用说明书

- -晕,我是没驱动

网友A:
当你看说明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怎样使用并口仿真器,并且对应需要怎样操作,以及需要什么驱动(不同器件不同驱动),这个驱动不是叫“5100pp驱动”,而是ppdriver字码之类的名称,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看说明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怎样使用并口仿真器,并且对应需要怎样操作,以及需要什么驱动(不同器件不 ...

ppdriverc2000你有么?

网友:
没有,,从来也没用过并口的,之前那些我是在网上看的说明书第五页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Y_FMwj5fQ--O5tZ7Gy
,并且瑞泰官网上也有下载http://www.realtimedsp.com.cn/down/?Page=1 有类似字眼,所以才回复的,再查不到,我也没办法了。
已经不用510了,换100V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