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PWM方式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停止怎么锁步?

楼主(2013-12-18):
单片机用PWM方式驱动步进电机,如果步进电机停止,怎么锁步?
一个节拍停止后,如果不切断每个线圈电流,步进电机可以紧锁,但是时间长了电机发热。
电机停止后,给每个相送50%的PWM电流,但是锁不紧。
要怎么做才能锁紧步进电机,但操持电机不发热?

网友:
没办法的

要锁紧,那就是有能量输出,那就肯定会发热

你可以尝试换一个更大的电机,或者在电机上加散热片散热

网友:
可以多调试啊,50%不行就60%,70%等等,慢慢增加,看看什么时候相对更符合要求

网友:
涡轮蜗杆,自己锁死

网友:
其实很简单半流就可以了

网友:
所以 我在弄一个 让大家入门的 一个开发板 开源 二个电机控制

楼主:
知道怎么弄了,看需要多大的紧锁力度,只要通一个线圈的电流就够了。
然后根据需要的力度,再调节这个线圈的PWM电流就行。

网友:
貌似锁不死的!

楼主:
可以啊。只要调节一相PWM的电流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所谓的电流是从电压高的地方流向电压低的地方。

网友:
步进电机发热很正常,只要不超过允许范围都不用管它

网友:
电流相位变了,电机位置也会变。

网友:
有专门的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啊!

网友(2015-10-22):
电磁制动,成本高些。

网友(2015-12-04):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