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PGA的问题,随着不同状态,差别几百毫安,是否正常

楼主(2013-12-18):
最近做了个小小的逻辑,把输入的脉冲数,转换成了PWM输出,结果发现,在占空比是0的时候,整个板的电流是20mA,在占空比是99%的时候,整板的电流是300mA,请问下各位是否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否正常?

逻辑很简单,就是个两个计数器+比较器,脉冲计数器的输出和锯齿形计数器的比较结果,输出成PWM。 以前其它电路,再复杂也就是100mA,没有像这个300mA的。 我用的是 XC3S50AN。 不行找空放到Altera 的FPGA里面试试。

网友:
未用管脚处理了么?

网友A:
正常的吧。

啥都不干的时候 Vcore电流非常小。 做巨量运算的时候,Vcore电流高达几A。

楼主:
不悬赏,总也解决不了。。。

发现了问题,未绑定的输出管脚,被ISE自动胡乱分配,结果分配到了输入用的电压转换芯片的输出上了。。。

用热图发现了问题,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和FPGA温度有点高。

楼主:
右下角的是电平转换芯片。和FPGA都有点热。

楼主:
未用管脚处理了,结果未绑定的输出管脚ISE给胡乱分配了。 长个教训。

Altera 的没有碰到类似问题。 Xilinx 可能是IS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吧。

啥都不干的时候 Vcore电流非常小。 做巨量运算的时候,Vcore电流高达几A。

我是用的最小规模的FPGA,资源也只用了10%不到,呵呵。

网友:
正常,不用的PIN要做处理的。还有工作频率,都有关系。

网友B:
好奇楼主的热图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的热图设备

哈哈, 高阶电子维修必备呀。

网友:
楼主那弄来这么高端的一起啊?

网友:
对于设计中用到的IO若没有进行指定管脚约束, ISE的默认处理规则是最优处理(就近找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