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气泵直流24V-500W,控制6个气泵开-关,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3-12-18):
本人主要是搞单片机控制类低电压,小电流产品类的,这次一下子玩这么大功率的项目压力很大啊......
单个气泵的参数是:DC-24V-500W,要用到6个气泵(单路控制),用24V的电瓶供电,用电磁阀控制气泵进气的开和关。工作环境是靠近海边,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在需要气泵工作的时候启动气泵,在不需要气泵工作的时候停止气泵,单片机我选用PIC。主要的难题就是改用什么方案去控制气泵,出于成本考虑,初步选用汽车上用的大功率电磁继电器(但是具体的驱动电路还没有眉目),考虑到电磁干扰,用隔离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啊~~~

楼主:
好吧,先自己顶了

网友A:
动作频率咋样?如果慢的话,用接触器,当然也可能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频率咋样?如果慢的话,用接触器,当然也可能用MOS管,

继电器动作频率比较低,一天也就动作几次,用接触器的话成本有点高,
如果用MOS管的耗散功率我比较担心,MOS管保护电路很重要,

网友B:
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吧,省电,可靠。

网友C:
你的楼主位置方案挺好的
给你的MCU配置个隔离电源模块. 外围信号和MCU用光耦隔离, 类似PLC的做法. PLC处理你这样的应用太正常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吧,省电,可靠。

磁保持继电器正在查找资料,我担心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继电器在保持闭合的时候,万一电路故障,继电器一直保持闭合,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楼主位置方案挺好的
给你的MCU配置个隔离电源模块. 外围信号和MCU用光耦隔离, 类似PLC的做法. PLC处理 ...

由于继电器的负载是大功率电机,我的思路是反向加个功率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流大于5A时发热就会明显,一个固态继电器输出20A,当6个固态继电器同时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保持继电器正在查找资料,我担心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继电器在保持闭合的时候,万一电路故障,继电器一 ...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自己斟酌,呵呵。普通继电器也一样,如果电路故障也是有可能会一直吸和的。

网友D:
用NMOS,100A以上的,导通电阻5mΩ左右,功耗约2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MOS,100A以上的,导通电阻5mΩ左右,功耗约2W。

3Q,我正在考虑最终选用大功率继电器还是大功率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3Q,我正在考虑最终选用大功率继电器还是大功率MOS管

当然大功率继电器,MOS管贵电路复杂过载能力差,你又不是频繁动作干嘛用MOS,汽车里面用继电器都是久经考验的,奔驰宝马也用继电器,选择和MOS管价格差不多的顶级继电器

楼主(2014-01-18):
引用 网友A:
动作频率咋样?如果慢的话,用接触器,当然也可能用MOS管,

现在我选用的方案是用MOS管驱动电机
这是新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275657
实际测试效果还可以,目前的问题是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的高压脉冲(100V以上)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吧,省电,可靠。

大功率继电器(比如NT90TP)的接触电阻≤30mΩ,而选用的IRFB4410MOS管导通内阻RDS≤9mΩ,明显MOS管损耗功率要小些
这是我新帖的地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275657
现在我选用的是MOS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楼主位置方案挺好的
给你的MCU配置个隔离电源模块. 外围信号和MCU用光耦隔离, 类似PLC的做法. PLC处理 ...

这是我新帖的地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275657
选用MOS管驱动电机,IRFB4410MOS管单价2.8¥以下,目前脉冲吸收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现在用MOS管驱动,实际测试效果良好,目前电机启动脉冲有100V以上,担心MOS管的寿命
这是我新帖的地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727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