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力矩电机选型

楼主(2013-12-18):
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项目需要用到力矩可调的直流或交流电机,如果是交流电机需要是单向220V供电。力矩要求20——50N·M。哪位同仁有推荐。

网友(2014-02-02):
首先是功率吧……

如果没什么要求可以参考汽车雨刷……小直流电机+减速箱,只要最大力矩满足了,剩下就是调压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手册里有选型的数据;如果是异步电机,有公式可以算。

网友:
T=9550*P/N,自己算,如果是四级异步机,功率在7.5kw左右!

网友:
转速不高的话,这个用直流机好一点,看一看派克的,反正我司是用的这个,五年了也没坏,前段时间突然炸了,觉得质量还不错,就是那个做钢笔的派克。要求不高,就用变频器加个8极或者16极电机。这么大的力距,单相伺服或者异步机,不加减速机不好搞定!

楼主:
可以带减速机,主要是能不能保证长时间堵转烧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