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中的一个电路,求分析,希望能分析的细致些!谢谢!

楼主(2013-12-18):
max4619是模拟多路复用开关。ADS8506是进行抽样转换的。
希望能告诉我,
1.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它的实现功能是什么?
2.信号的输入端是100khz的正弦信号吗?
3.输出是什么?
这个电路在lrc表中的担任是什么任务?
4.如果觉得有时间可以分析的更细致些。 我就43莫元 ,拿出10莫元你们了。
谢谢!我最近刚开始看lrc表。希望做过的指点下。这个lrc的整体资料我一并上传大家可以下载看下!

楼主:
图片上的那个tp6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顶一下,别沉了。10莫元都没人分析啊。

网友:
班门弄斧:

网友A:
1、这就是一个模数转换电路。负责将被测元件上的信号做适当的处理,然后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就是一个模数转换电路。负责将被测元件上的信号做适当的处理,然后ADC。 ...

回答的不够细致,能针对我的问题,细致的回答下吗,包括那个tp6是什么? 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2、测试端是接被测元件的,J1。 激励信号是正弦波。针对LC元件,激励必须是正弦波;对于电阻元件,激励是VCC。
3、输出是什么? 输出就是数字量的,靠MCU来处理。

这个电路和大家常用的统一使用一个激励源的电路不太一样。似乎简单一些,但是不够先进。 个人感觉。
没有时间深入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从你最近发的帖子看,一会儿悬赏,一会儿考大家,够折腾,有点唧唧歪歪

网友B:
如果就这个LCR的图分析,只看到了电压采样部分,没有电流采样部分
这里电压采样就是跟随后差分输出,然后ADC进行采样
测电流的I-V转换部分没有看到
TP6只是个测试点,不必深究
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下许老师的LCR,那个比较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这个LCR的图分析,只看到了电压采样部分,没有电流采样部分
这里电压采样就是跟随后差分输出,然后 ...

你有它的资料吗? 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它的资料吗? 能上传一份吗?

现在没有,好像在38hot或者矿坛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