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看看我的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12-18):
新手,跟这位前辈的帖子学习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OWERMILL

我的零件见图1
用powermill弄了下仿真效果见图2.

请指点下如何才能加工出满意的效果呢,需要用几种刀?

楼主:
顶一下,等解,谢谢。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

网友A:
线切割, 然后再换个角度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然后再换个角度线切割

中间还有孔呢

用雕刻机行么?

楼主:
雕刻机能做出精致的模型,雕这个应该不难,继续等解。

网友:
就端铣刀就可以吧,先铣除了斜面的外形和钻孔,然后立起来铣这个梯形的斜面。立起来的这刀,要求对刀比较精确

网友B:
如果刀头可以旋转(5轴),一把刀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刀头可以旋转(5轴),一把刀可以完美解决。

3轴行么?

网友:
3轴那就只有加工好一次再拿下来重新装夹多次对刀了。

网友:
如果斜面可以接受powermill模拟出来这种阶梯状的话,一把刀就可以。
如果斜面必须光滑,建议先雕个倾斜的专用夹具。

网友:
5轴 或 主轴可旋转 可一次装夹铣出  线切割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斜面角度在线切割加工范围内 就可以线切割价格斜面 其他铣出 或全线切割都行了

网友:
一把刀 两次加工,,第二次侧面立起来铣燕尾。。

网友:
要加工模型:

平头端铣刀 加 球刀,铣斜面、曲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wMjkzNzEy.html

楼主:
多谢楼上
就是先用平底刀再用球刀铣,对吧,试试。

网友:
雕刻机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