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LGT单片机软件加密的方法

楼主(2013-12-18):
LGT有比较好的软件加密的方法么,哪位知道求分享。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08A的,刚看了老大发的88A的有加密的,但是谁知道08A的有木有。另外请大神简单介绍一些软件加密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目前LGT8F08A还没有听说被破解的。所以简单一点就是用ISP烧录器把加密位烧了就加密了。
如果还不放心再利用OSCCAL或者GUID来加密。
加密方法就是:
1.用GUID或OSCCAL的值加密后生成一组数据写到EEPROM里面。
2.在程序里面把EEPROM的加密数据读出解密,于GUID或OSCCAL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LGT8F08A还没有听说被破解的。所以简单一点就是用ISP烧录器把加密位烧了就加密了。
如果还不放心再利用 ...

刚老大不是说88的里面加了加密机制么,08A里有么?
还有SW的仿真器通过ATMEL STUDIO6.0的直接改lock位可以起到加密作用么?
刚去逛了论坛里很多关于加密的知识,学到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老大不是说88的里面加了加密机制么,08A里有么?
还有SW的仿真器通过ATMEL STUDIO6.0的直接改lock位可 ...

08A用的是传统加密方式。

如果用SW ICE写加密位后工具就不能调试IC了,要用ISP来擦除后才能恢复,所以还是不建议那样做,建议用ISP工具来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