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NORFLASH和NANDFLASH

楼主(2013-12-18):
新买的开发板上有三块存储芯片,分别是SRAM,NANDFLASH,NORFLASH,查了好多网站看了下他们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他们的应用不是十分的清楚,希望大婶路过的时候给个指点!

网友:
话说这三个都已经过时了

楼主:
那现在什么没过时呢?

网友:
S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吧
NANDFLASH容量巨大,脚也多,时序控制也麻烦,但是价格便宜,还得坏块管理什么的,用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NORFLASH容量小,但是价钱贵,比如路由器猫什么的,就喜欢用一个几M容量的SPI FLASH,8个脚或者16个脚,使用起来相当方便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SDRAM吧。SRAM比较贵,容量小,开发板应该不会用到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优点:只要不掉电数据就不会丢失,无需刷新电路;工作速度快;存储效率高。缺点:一个存储单元要6个MOS管组成,所以集成度低,容量小;功耗大;价格高。用途:用于高吞吐率小容量的存储。
S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与SRAM对比,优点:功耗低,集成度高,容量大;价格便宜。缺点:需要不断地进行数据刷新。用途:用于大容量的数据缓存。相当于手机内存
NORFLASH:优点:有独立的地址和数据引脚,与SRAM类似,可以直接运行程序。缺点:擦除和写入速度较慢,容量比较小,价格贵。用途:一般用于存储引导程序
NANDFLASH:优点:擦除和写入速度快,高密度大容量,价格便宜。缺点:地址和数据引脚是复用的,所以不能直接在其运行程序,需要专门的驱动代码将读取指令转换为NANDFLSH可以识别的指令,运行时需将软件程序导入SDRAM等器件后执行;读取操作复杂。用途:一般用于大规模软件的存储,如操作系统代码,应用层大型软件。相当于手机内部存储空间

楼主:
开发板确实是SRAM,是IS61WV102416BLL的型号,你说的是他们之间的特点,很明确了,谢谢!
我想追问下就是SRAM中不掉电的数据就不会丢失,那么在应用中有什么好处呢?像STM32系统电路中有SRAM和没有SRAM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确实是SRAM,是IS61WV102416BLL的型号,你说的是他们之间的特点,很明确了,谢谢!
我想追问下就是SR ...

1、不掉电数据就不会丢,反过来意思就是: 千万别掉电!否则数据丢了你哭都来不及!!(参考台式机突然停电的情景)

2、以前的单片机sram小,遇到特殊需求不够用了就需要外扩,现在像stm32动辄几十k sram,足够用了,所以见到的外扩情况比较少。。。而像arm9之类,就直接外扩sdram了

楼主:
恩,就是跑程序的时候怕存储数据的地方不够用,所以就弄个SRAM装装中间量,不可以用来存储你实际要保存下来的数据。看来怎么个操作流程还需要慢慢学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跑程序的时候怕存储数据的地方不够用,所以就弄个SRAM装装中间量,不可以用来存储你实际要保存下来 ...

慢慢来~ 用的时候学得最快

楼主:
在看了,开发板的历程就是告诉你怎么往存储器里面写个数组再读出来这样的,并没有说怎么样设置把SRAM变成缓存,怎么办,大神指点下

网友(2015-04-10):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