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微型四轴套件到货前做准备,有问题请教烈火。

楼主(2013-12-18):
套件到货前,先做些准备,看看文件,有问题请教烈火。
1.《遥控版说明书V1.3》中说,“电池电量不够时,飞行器上的LED会闪烁,此时应尽快召回飞行器,......”。
请问,当看不到或者不能分辨LED闪烁时,通过“加力拔高”来判断电力余量,当遥控加力却不能显著拔高时,即表明电力已经不足,着手召回并转入低空飞行,是否可行?
不知从无力拔高时算起(或者从LED开始闪烁算起),通常还能够续航多长时间?
没玩过啊,没有一点底。请给些经验体会,或许还有其它有效点子。
2.有失控保护措施吗?
例如,飞行中因遥控器故障,不能发出信号时;或者因超距离或故障,飞行器无线模块收不到信号时,飞行器终止此前的任何前、后、左、右飞或转向指令操作,维持一定的电机转速,直至原地降落。不怕牺牲,只怕失踪。

网友A:
您讲的第一点完全可行,根据油门力度看飞行器的反应速度。还有更好的点子,后期我再改改,用遥控器上的蜂鸣器做飞行器的电量提醒吧,可以不在看飞行器上的LED。从闪灯开始应还有一分多钟左右的续航能力。

第二点,您就不用担心完全失控,也不会弄丢,失控会有保护的,会自动回中,慢慢降速,直到电机停转。不象玩具四轴,失控直接炸机。这就是DIY的好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能锁尾飞行的小四有没有? ,估计少之又少,价格肯定会给力。我经常超视距飞行,哈哈。记得用锁尾模式飞超视距,要不在飞丢了,别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讲的第一点完全可行,根据油门力度看飞行器的反应速度。还有更好的点子,后期我再改改,用遥控器上的蜂鸣 ...

谢谢烈火。
你的回复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烈火。
你的回复太给力了!

您有任何疑问,随时找我,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讲的第一点完全可行,根据油门力度看飞行器的反应速度。还有更好的点子,后期我再改改,用遥控器上的蜂鸣 ...

你说的锁尾 是指抑制自旋  还是   无头  飞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锁尾 是指抑制自旋  还是   无头  飞行?

先抑制自旋 , 无头的下一步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抑制自旋 , 无头的下一步玩。

恩  那就不了解为什么你说锁尾的小四少之又少    抑制自旋不是基本功能吗    要不然怎么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那就不了解为什么你说锁尾的小四少之又少    抑制自旋不是基本功能吗    要不然怎么飞啊? ...

本以为你思路清晰,结果看来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以为你思路清晰,结果看来还是.....

额  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抑制自旋 无法就是加个对陀螺仪yaw的角速度乘以一个增益量  就能很简单的抑制自旋  所以不理解你为什么说  锁尾的小四少之又少    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
说的是用罗盘让尾巴不转,就不会有飘的问题

网友C:
哪里可以配齐一套,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可以配齐一套,给个链接?

烈火微型四轴套件正式批量推出!免费送出10套空白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2107-1-1.html

网友:
我的也要开始弄咯

楼主:
今天上午套件快递到达,下午已经转到我的手中。
晚上见了面,熟悉一下,分辨各个散件及其对应位置,除去PCB板边残留的毛刺。
明天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讲的第一点完全可行,根据油门力度看飞行器的反应速度。还有更好的点子,后期我再改改,用遥控器上的蜂鸣 ...

针对烈火的的锁尾,按我的理解,是不是不管外力如何,都能保持原来的方向,就算外力大于自身的动力,但在外力的消失后,也能回到原来的方向,如是我理解对的,那烈火就错了.玩具四轴早有了.我手上的金星达JD385(仿哈博森的,)就有这个能力,更不用说正版的哈博森了.color]

网友D:
如果是,锁尾就是锁定一个固定的方向,只要杆回中,飞机就回到这个方向.那也就是另一说,毕竟我手上的飞机,是没有这个功能,但这个功能,要时时压着方向杆,但在超视距时,还是有些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套件快递到达,下午已经转到我的手中。
晚上见了面,熟悉一下,分辨各个散件及其对应位置,除去PCB ...

您好,这几天我事情太多,今天焊接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随时打我电话吧,过会发站内消息给您我的号码。谢谢。
注意,插上电池后的几秒钟内,飞行器要放水平状态,遥控器上面的三个可调电位器都调到中间位置。
飞行器:
  1、红蓝线电机为正转,对应板子上顺时针箭头,红为正,蓝为负。 反转电机,白为正,黑为负。电机接口上,圆形的焊盘为正级。
  2、本飞行器为X模式,"烈火狂龙"字样那一边为机头,新手不要正对着自已再起飞。
遥控器:
  1、D2、D3为绿色LED, D1、D4为红色LED,还有个J1为USB接口,您的板子我记得帮您焊好了。其他的网友按我讲的来焊吧。
  记得看一下楼主位的贴子上的使用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锁尾就是锁定一个固定的方向,只要杆回中,飞机就回到这个方向.那也就是另一说,毕竟我手上的飞机,是没 ...

哈哈,你的回复很专业!原先就是你上面说的这种,对新手来说,还是不太方便,搞了更傻瓜式的。

网友:
在正常飞行时,用我上面回复的第一个方式,比较好,在超视距时,增加一个按键,按一下键,飞机就用我上面回复的第二个方式,回来一个固定的方向.回来这个方向,又用回第一个方式,另飞机在收不信号时,也自动回到固定的方向,按这个方向,退回来,就不会飞不见飞机了.

网友:
初学者刚上手的时候,经常一着急,左右手同时试图去控制方向,尤其一旦飞机方向旋转,不是对尾飞行,基本上等着非正常降落了

这个锁尾功能可能是限制左手摇杆只能进行油门操作,不能旋转机身,可以大大降低初学者飞行难度

哈博森 有 一般模式和高级模式(expert),摇杆灵敏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