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vc三维控件,用立方体标示传感器读取物体姿态

楼主(2013-12-18):
RTTT

网友:
应该是OpenGL或者DirectX吧, google下这两个关键字。

网友A:
用opengl画一下就好了,或是根本不用自己画,拿opengl的例子过来直接用。对于opengl的函数,各种语言的封装,函数名称和参数都是基本保持一致的,移植其他语言的也特别简单。

网友:
调matlab引擎画三维图,但不是最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pengl画一下就好了,或是根本不用自己画,拿opengl的例子过来直接用。对于opengl的函数,各种语言的封装 ...

你那有例子么  能否传下

网友:
VC的没有,android的倒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