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M0系列ADC引脚居然有电流!!!

楼主(2013-12-18):
最近做项目用到LPC MO系列单片机,采样ADC  我模拟数据经过一电压跟随后串10K电阻接到 M0 ADC引脚上。
测试时怎么配寄存器都发现10K电阻两端有个电压差!!!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此问题。

网友:
多大电压?

网友A:
为什么要串10k电阻进去呢,ADC采样时是要电流的,这不是你接电压跟随器的目的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降低采样频率看看这个电压差是不是会变小

楼主:
0.3V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串10k电阻进去呢,ADC采样时是要电流的,这不是你接电压跟随器的目的吗 ...

串电阻是为了保护ADC引脚,正常情况下如果ADC通道真是高阻态,10K电阻两端完全没有电压差的。

网友:
看一下AD的输入阻抗,一般这种MCU的输入阻抗只有几十K,所以有电流也不奇怪,把电阻改小即可

网友B:
图样图森破。。。

很多ADC都有电流的,这个电流大小与sample rate有关,是内部保持电容引起的

LZ多读几遍DATA 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样图森破。。。

很多ADC都有电流的,这个电流大小与sample rate有关,是内部保持电容引起的

以前用STM32 的ADC  基本上看不出有电流,LPC M0 串个10K有0.3V压降 实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