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烟器充电器为什么充电慢

楼主(2013-12-18):
前前后后连买加送的点烟充电器不下五六个了,无论是标称1A还是2.1A的充电器充手机都非常慢,充半小时都很难增加10%如果用交流充电器半小时能增加30%多。考虑到充电器山寨的用过了,有牌子的也用了,怀疑是不是手机的问题,手机是华为荣耀2四核的那款,难道对非原装的充电器限制充电电流?

网友:
拆开看看那个烂做工就知道了,输出电流太小,充电当然慢啊。

网友:
那里是极品的34063,自己买白菜KIS3R33换掉

楼主:
最后买的一个花了30多,不会也用34063吧。34063貌似达不到2.1A的电流,难道30多的充电器也虚标?TMD品胜的座充才20块钱。

网友:
作为电工,你不应当在这里问,而是毫不犹豫的拿起你的工具,拆掉它,趴光它的裤子看仔细,然后想想怎么改掉它

网友:
瘘诸,,,你都不拆开看看,就在这里发帖,怎么算电工一名,,,

楼主:
前面几个没用的准备拆掉,正在用的那个不想拆,不过看来有必要拆了看看,准备再弄个品胜的。

网友:
把USB线充电线里面两个信号线短接,然后手机里面看是否识别成了交流充电。
  手机,设置,关于,状态信息里面,查看充电模式
  我就是这么改的,很好用。

网友:
你随便找个5欧姆的功率电阻接上去看看能否输出1A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记得阿莫有一个相关的帖子。
充电器如果被识别成usb接口,会被限制在500ma以内,加上给手机供电,充电会很慢。
HTC等手机都是检测d+、d-是否短接来判断是否为交流充电器的。
你可以量量手机的充电器试试。

楼主:
现在不方便出去试了,用移动电源试了一下,确实变成了正在充电(USB)原来是正在充电(交流电)。我用电脑的USB充电也很慢,难道这两个模式下手机的电源管理不一样?而且如果用移动电源以及没有信号线的USB线充电,显示的也是(交流电),

网友:
不是说了吗,就是D+和D-,华为是判断D+和D-是否短接

楼主:
如果没有数据线应该判断不到是否短接啊

网友A:
有的车充里d+、d-分别对+5V和地接了一个电阻,把电阻扣掉,再视情况是否短接d+、d-。
充电管理当然要能识别电源的类型,常用的tp4056的datasheet里面就有例子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数据线应该判断不到是否短接啊

没有数据线?MicroUSB端被短接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车充里d+、d-分别对+5V和地接了一个电阻,把电阻扣掉,再视情况是否短接d+、d-。
充电管理当然要能识别 ...

苹果的和大部分安卓识别方式不一样,反正手机里面会显示当前充电方式的。

楼主:
没有数据线的确实显示交流电,但是我以前见过显示充电未知的手机,明天试试什么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
注意看下电压,如果是5v充电会很慢,调到5.1~5.2就好了。

网友B:
你是没见过用78L05的。。

网友:
应该不需要调电压,5.1V、5.2V一般是在平板电脑上大电流快速充电用的,并且需要内部充电电路配合,手机电池容量小,用5V充电足够了。可能主要还是充电模式识别的问题,需要调整匹配电阻。

楼主:
拆了一个格里芬的,芯片应该就是34063,不过被打磨写上了什么216,有一个电感,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更木有电子负载,只量了一下短路电流能达到3.2A。34063能做到这个电流,应该电感功不可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见过用78L05的。。

我想到会有用7805的,没想到过会有用78l05的,不过我确实没见过这等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会有用7805的,没想到过会有用78l05的,不过我确实没见过这等神器。 ...

原帖在此: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6168

网友:
买黄师傅的 5v 3A  效率超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694669871

网友(2014-08-05):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会有用7805的,没想到过会有用78l05的,不过我确实没见过这等神器。 ...

肯用34063和7805的都已经算是良心大大的了,我见过里面就一个大功率电阻的,除此以外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