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没有压降,或压降较小的12v控制8v的电路

楼主(2013-12-18):
要求是如果有12v接入,关闭8v 2A电源通路,如果12v控制撤离,打开8v 2A电源通路,使用机械继电器可以控制,无压降,但电子方式控制大多都有较大的压降,有没有可以压降控制在0.1V的控制电路?
求教三极管和mos管,各种类型压降都是多少?和功率有关系吗,功率越大的导通电阻越大吗?有没有针对导通电阻的快捷选型表呢?

网友:
找颗Rds上的MOS做开关用(十几毫欧的很多),品牌有IR,AO,AP.....  三极管不可取。

网友:
有很多的MOSFET,几十毫欧的,可以选耐压低的导通电阻很小的。2A,50m ohm 也就0.1V

网友:
用Pmos开关8V,12V电源做为开关控制。
有12V输入,12V电源直接负载,同时有一个高电平作为控制信号,关闭Pmos;
无12V时,没有控制信号,打开pmos,8V电源供电。

网友:
既然如此我就写一篇关于介绍的mos管的文章。顺便给你写个电路。觉得可以就把莫元给我。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483-1-1.html。现在正在写。 可以去这个帖子与我一起交流。

网友:
用PMOS管即可。

楼主:
是持续的2A电流,这个不方便添加散热片,承受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持续的2A电流,这个不方便添加散热片,承受不了吧

2A一点问题都没有。导通电阻才10毫欧。2A的话,功耗才40毫瓦,热都不会热。

网友A:
mark,晚上回家给你解决了。在公司没法搞。

网友B:
楼主换了个地方,要求也变了!
8V和12V选择供电,负载电流差异很大啊!
如果8V时2A,12V时就3A了!
你能容忍吗?

网友B:
哈哈,你的方案最简单,因为没有画完。
画完了,你也许会知道那是办不成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晚上回家给你解决了。在公司没法搞。

感谢,最好是常见且multisim可以仿真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了个地方,要求也变了!
8V和12V选择供电,负载电流差异很大啊!
如果8V时2A,12V时就3A了!

貌似大家选通电路了解的不多,只控制就好了,不选通了,只要求可以达到效果就可以了,选通的那个问题留着,待会的人解决吧

楼主:
这个貌似可以,有没有价格低廉的to 220 型号的PMOS 可以用的

网友:
贴片的都有  SI23xx系列的最低都是3A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大家选通电路了解的不多,只控制就好了,不选通了,只要求可以达到效果就可以了,选通的那个问题留着 ...

选通是可以做到的。低压降也是可以做到的。
原先你提出问题时,说的是两个12V电源,我已经有了一个解决方案。
可是你换个地方就变了,让我觉得你这问题提的没谱,说不定又会变呢。
我在上面回帖,疑问的是,12V和8V这两种差异较大的电源被选通,并为同一负载供电,对于实际要求来说是符合的吗?你并没有回答。
看了你这回帖,真的又变了!!——“只控制就好了,不选通了,只要求可以达到效果就可以了,选通的那个问题留着......”
真的无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的方案最简单,因为没有画完。
画完了,你也许会知道那是办不成事的。

首先楼主没要求选通,第二你仔细看我的电路,已经把选通的一个难处理点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通是可以做到的。低压降也是可以做到的。
原先你提出问题时,说的是两个12V电源,我已经有了一个解决方 ...

两个问题嘛,以为那个问题暂时没有人会了,这个先用这个控制着,望可以提供那个选通合适的方案在那个帖子中,选通中下面接的是一个升压器件,宽电压输入,升压到一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没要求选通,第二你仔细看我的电路,已经把选通的一个难处理点解决了。 ...

仿真差不多,压降0.2v左右,不知道实际如何,等焊电路试一下。的确还有另外一个帖子,问的的是两路电源同时输入,选择其中一路,不过没有人提供合适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嘛,以为那个问题暂时没有人会了,这个先用这个控制着,望可以提供那个选通合适的方案在那个帖子 ...

两个问题先分开解决,等到合并时,新问题又会蹦出来。
给你个一起解决的方案吧。
假定两路电源分别为12V和8V,光耦输入端工作电流10mA,负载电阻10Ω。

电源2(8V)为负载供电时的仿真

电源1(12V)为负载供电时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没要求选通,第二你仔细看我的电路,已经把选通的一个难处理点解决了。 ...

只看12V控制8V的通断,你的电路没有问题。
因为我知道楼主的意图,所以才说你的电路最终办不成事。
楼主还要用12V为负载供电。你把12V接到输出端试试,看能行得通吗?

网友:
lz的问题就是典型的xy问题,他想做x事情,觉得y方法可以实现,于是上来问了一圈,后来大家发现x到y根本就是错误的

网友:
如图所示:
LZ可先仿真下,看可否满足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最好是常见且multisim可以仿真的器件,

没有也不会用你说的软件,你只管找你用的仿真软件有的代替即可,MOS管选P沟道带阻尼二极管的,三极管是PNP的。

网友:
MOS加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