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红外反射传感器的发射光、接收的电信号的方法

楼主(2013-12-18):
最近在做智能小车,壁障用的红外反射传感器,上电时先测量各脚电平,然后用手遮挡红外线,发现各脚电平没发生变化。。请问怎么测不到变化的信号?
怎么确定有红外光发射,测量到变化的信号?

网友A:
拿个比较差的手机,用摄像头应该可以看到红外光。ps:iPhone之类的在镜头前都加了红外滤镜,看不到红外。

网友B:
各脚无变化?1确定有上电吗2接收管坏了吗。可以测下led压降。

网友C:
红外发射管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发射管接反了吧?

这个是别人的产品。拆开后又装上去的,应该不会接反。。刚测得与红外相连的单片机上27脚有脉冲,频率在3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发射管接反了吧?

另外的脚接lm324.用手遮挡红外,运放脚无电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比较差的手机,用摄像头应该可以看到红外光。ps:iPhone之类的在镜头前都加了红外滤镜,看不到红外。 ...

下载了卡通红外相机,不知道有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脚无变化?1确定有上电吗2接收管坏了吗。可以测下led压降。

确定上电了,接收管好坏怎么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比较差的手机,用摄像头应该可以看到红外光。ps:iPhone之类的在镜头前都加了红外滤镜,看不到红外。 ...

大概的连接图,帮忙看下家,测得j14/3,j14/5无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上电了,接收管好坏怎么判定?

搞半天,原来都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
发射管在全黑环境可看到有一点点光,或用相机可能到的光.注意,发射管一定要接限流电阻,发射信号最好带载波,要不发射管老化很快,甚至烧坏.
接收管估计你用的是两个脚那种,没有运放,只相当于一个光敏二极管,有红外光会反向导通.正向就是一个二极管.所以用起来要反着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上电了,接收管好坏怎么判定?

遮住使之反射而后看输出脚波形是否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遮住使之反射而后看输出脚波形是否有变

用红外拍摄软件拍到了红外光。。遮住光后,运放a有脉冲输出,这个输出作为另一个运放b的输入,b输出高电平,将这个电平送到单片机引脚。。之前一直以为单片机检测到脉冲后,判断有障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半天,原来都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
发射管在全黑环境可看到有一点点光,或用相机可能到的光.注意,发射管一 ...

用红外拍摄软件拍到了红外光。。遮住光后,运放a有脉冲输出,这个输出作为另一个运放b的输入,b输出高电平,将这个电平送到单片机引脚。。之前一直以为单片机检测到脉冲后,判断有障碍物。。
之前的思路有问题。。谢谢你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