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手安捷伦34401A,如何鉴别好坏和生产日期~

楼主(2013-12-18):
[买了2手安捷伦34401A,如何鉴别好坏和生产日期~
卖家称来此研究所,使用较小。估计在2000-2005年之间生产的。
看起外观还不错的,别的不懂。
有啥要检查的吗?
attachimg]159969
序列号怎么看

网友:
祝好运。这里面水很深。轻易别买。

网友:
这个在菜单里查看生产日期的 ,具体的到38度问问 那里懂的人多

网友:
拆开机壳,在外壳的内面,印有生产日期~~

菜单好像看不了日期的,只是可以看校准日期

网友:
看看元件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找个最近日期的,就离真相不远了.

网友:
在仪表菜单里面可以看出厂日期

网友:
这成色是蛮新的

网友A:
出厂日期,上次校准时间,我记得是按下shift建后按ON/OFF键可进入菜单查看这些,要想证明JJ有没有问题需要高精度的源,这个一般人都没那个条件,即便是想验证10V档也应该有个标定过的LTZ1000

网友B:
这种神机  只要功能好+精度OK,  都是OK了

LZ  公布一下价格

网友:
哈哈……您还发到论坛来看了,放心吧,只要是正常使用,这个表还是很耐用的!但是毕竟是老表,精度有所偏差实属正常,但是我自己用的话感觉还是可以的,我做16bitADC就是用它做的,实际使用中偏大几个字吧,(跟全新的fluke 8845A比较)但是比较稳定,一般使用心中有数就行。实在需要就帮你联系计量院校准去,有证书,就是费用您要出了,有优惠哦!

网友C:
这个年代比较久了,新一点的都是圆按键的

我去年收一个圆按键的,包装箱,说明书和表笔还没开苞的,花了3100软妹币

方按键的成色不同,2200~2800之间,校准非常麻烦,我买的是有校准证书的(原厂AG的)

常去38蹲点,有时能秒到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年代比较久了,新一点的都是圆按键的

我去年收一个圆按键的,包装箱,说明书和表笔还没开苞的,花了31 ...

为开包34401圆按键的我也一直想要一台啊,就是没有您这么好运气的,38也混了不少时间了,就是没遇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年代比较久了,新一点的都是圆按键的

我去年收一个圆按键的,包装箱,说明书和表笔还没开苞的,花了31 ...

不是说圆按键的硬件用料有缩水么?早期的HP标的噪音有点大,并且太久了,进入故障多发期了,最好的还是这种方按键AG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圆按键的硬件用料有缩水么?早期的HP标的噪音有点大,并且太久了,进入故障多发期了,最好的还是这 ...

AG34411才有缩水,很多测量用软件去实现了

34401的方,圆按键是完全一样的

我个人理解,方按键的生产年代久远,至少是10年以上了,时间这么久了,会不会有超差需要校准呢? 很难说,个人没有校准源的话,还是买个新点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AG34411才有缩水,很多测量用软件去实现了

34401的方,圆按键是完全一样的

确定就是圆按键的34401A,可以去38hot那里看看,有大侠分析评论过,貌似是电阻网络那里,用料有缩水~~

不过总体性能应该是还在误差范围内的,就像现在的万用表,和老表一样的用料,不多见了,但是也可以保证精度,只是用料没那么亮骚了

网友:
好机,耐用。长时间不校正有精度问题

网友:
找38hot的老大,他们那有高精度万用表校准仪,可以付费帮你校准~~

网友:
屁股后面的纸标签上有序列号,去HP官网查询就可以知道出厂日期。

楼主这台开过苞了,内部什么情况就不好说了,没开过苞的机器屁股后面两边的螺丝上面都有原厂的易碎贴的。

我买了一台出厂10年的未开苞货,送计量站检验全部指标都合格。

楼主:
额,好多人呀,卖家也来了,我画了2800~目前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日期,上次校准时间,我记得是按下shift建后按ON/OFF键可进入菜单查看这些,要想证明JJ有没有问题需要 ...

买了JJ3055 的 7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神机  只要功能好+精度OK,  都是OK了

LZ  公布一下价格

2800~

网友A:
呵呵,我也有,金峰电阻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有,金峰电阻有吗?

没有买金封电阻,太贵了·

测试下, 觉得精度蛮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买金封电阻,太贵了·

我的34401测JJ的7V基准是偏低9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4401测JJ的7V基准是偏低9个字

无妨。只要以后校队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妨。只要以后校队下就好了。

搞不清,我的表是还在校准期限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搞不清,我的表是还在校准期限内的

校准期限内差几个字也是正常的,机器预热时间,测量环境温湿度等都有影响,甚至表笔内阻,插头热电动势……好多不确定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买金封电阻,太贵了·

看来确实是偏大了几个字,使用的时候心中有数就行,目前状况无需校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校准期限内差几个字也是正常的,机器预热时间,测量环境温湿度等都有影响,甚至表笔内阻,插头热电动势… ...

内阻应该是影响不大的,这个是测电压,而且是电压基准输出,OP跟随,34401的10V档的输入阻抗我记得是1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