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5554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3-12-18):
有一块电路板上的芯片,上面标有:CJ5554, SOP8的封装,请教这是个什么芯片?

有无资料?
多谢!

网友:
555定时器

楼主:
从电路图上看不是555定时器芯片。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有否资料?

楼主:
从电路原理上看,1脚接+5V,2, 7脚悬空,3,6脚接地,5,8脚接单片机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