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做图像识别

楼主(2013-12-19):
各位大神,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颜色识别并控制电机的运作,用灰度识别来做,各位有什么好点的想法,由于我是个新手还不是很懂,麻烦了!

网友:
用光(根据你要识别的颜色选定相应波长的光源)照射在颜色区域,再取反射光进行AD转换。这样做原理比较简单,但可能机构比较复杂

网友:
taobao一大堆,买个模块就行

网友:
貌似有“颜色传感器”卖的
如果要处理图像,貌似有“带FIFO的摄像头”卖

网友:
用彩色摄像头就可以了,只读你需要的颜色和位置!!!!

网友:
ls是要逆天? 51处理彩色摄像头数据... 咳咳....

网友A:
评估一下你的实验目标,实现目标的方案,及所需的资源.包括处理速度和数据存储空间需求等等

网友:
颜色传感器

网友:
dsp做好以后与51单片机通信,2051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估一下你的实验目标,实现目标的方案,及所需的资源.包括处理速度和数据存储空间需求等等 ...

我的实验目标是通过摄像头的颜色识别然后控制电机转动使我的摄像头也能跟着颜色动,也就是追踪!

楼主:
我的目标是对移动的颜色块进行追踪,并且摄像头也能随着颜色块的运动而运动

网友:
51做识别。。。速度上以及外设中断等资源更得上吗?

网友:
用传感器  只能这样

网友B:
寻轨迹车?很多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轨迹车?很多现成的资料可以参考啊

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循迹小车,它是通过追踪特定的颜色来控制自己随着颜色转动,并不是通过对红外线的接受率来做的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