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样对MC34063的电路的布局布线怎样?

楼主(2013-12-19):
开关电源布局布线非常关键,大家觉得下面这样布局布线可以吗?
大家指点一下啊。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吧

网友:
MC34063 从来都是瞎布线,倒也人品爆发的用到现在没出过啥问题 .......

网友:
C3那个脚最好别用来做过孔。。不然要拆的时候温度不够焊盘被拉出来就不好修复了

网友A:
L1,D1,C3往后挪,靠近R1那边。D1, C3是关键,尽量靠近IC, IC下方全部铺地打孔,输出地从IC下方拉出。保证输入输出回路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D1,C3往后挪,靠近R1那边。D1, C3是关键,尽量靠近IC, IC下方全部铺地打孔,输出地从IC下方拉出。保证 ...

D1,C3的确是关键。但只要关键部分的线路够短就行了吧。

IC地下打过孔确实会好点,我应该多加几个。

网友:
跟2L情况一样

楼主:
你那是自己用着玩的?没测试EMC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自己用着玩的?没测试EMC吧?

也不能算玩吧,不少产品里用的,也都卖出去咯 ........

网友B:
有个问题很不解:楼主你为啥要用三个电阻串联?两个比例电阻不是很好选么?

网友:
走线尽量短,地平面尽可能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1,D1,C3往后挪,靠近R1那边。D1, C3是关键,尽量靠近IC, IC下方全部铺地打孔,输出地从IC下方拉出。保证 ...

对“C3 是关键”不认同 —— C3 显示是一个电解电容(相信这里就是一普通电解,不是一高频低阻电解吧),电解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很大,相对来说PCB上那点引线我认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 MC34063 工作的频率也不是很高,电容不过是充放电而已,没那么夸张!

网友C:
C1的地线和IC4脚最好接在一起,然后单独接到电解电容负极,不能和IC2脚接在一起然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很不解:楼主你为啥要用三个电阻串联?两个比例电阻不是很好选么? ...

多留焊盘,电压改变的时候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的地线和IC4脚最好接在一起,然后单独接到电解电容负极,不能和IC2脚接在一起然后接地 ...

怕开关噪声影响内部的振荡电路?

网友D:
这个你多大的电路,没必要搞这么大的线吧。加工很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多大的电路,没必要搞这么大的线吧。加工很郁闷的

线粗,是为了减小寄生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开关噪声影响内部的振荡电路?

是啊  功率地和信号地最好分开,不过这个功率小不是很明显,要是功率大就可能不工作

网友E:
34063真的是随便搭就行了,第一是频率不高,第二是打嗝模式,本来就不是为高性能设计的。
我会说我都是直接用DIP死虫法搭焊的么……

网友:
学习了~~~之前设计过,也是随便放的!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么多的细节~~~用的地方要求不高罢了

网友:
Let 发表于 7 小时前
走线尽量短,地平面尽可能完整

什么叫地平面尽量完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4063真的是随便搭就行了,第一是频率不高,第二是打嗝模式,本来就不是为高性能设计的。
我会说我都是直接 ...

求DIP死虫法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C3 是关键”不认同 —— C3 显示是一个电解电容(相信这里就是一普通电解,不是一高频低阻电解吧), ...

MC34063 工作的频率不高的話,C3普通電解是可以滿足。保證IC輸出到二極管再到電容回到IC地這段回路足夠小的話,諧波會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63真的是随便搭就行了,第一是频率不高,第二是打嗝模式,本来就不是为高性能设计的。
我会说我都是直接 ...

只是想通过这个来学习下开关稳压器的布局布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求DIP死虫法啊啊啊

DIP封装翻过来8脚朝天就像一只死掉的虫子,直接在引脚间搭焊就行了。

网友:
楼上莫元三千尺,可怜我要赚莫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P封装翻过来8脚朝天就像一只死掉的虫子,直接在引脚间搭焊就行了。

贫富差距太大了!

网友:
我是看高楼上的土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P封装翻过来8脚朝天就像一只死掉的虫子,直接在引脚间搭焊就行了。

原来如此.....

网友(2014-10-19):
死虫法,这个比喻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