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空调及中兴MODEM出现故障,怎样解决(已上传MODEM图片)

楼主(2013-12-19):
松下变频空调:
不管是开制暧还是制冷,开十几分钟后就自动停机,停机后有个橙色的灯一直在闪,正常时橙色灯是不会出现的,
按照松下的说明书查到故障代码为:H16-- 室外CT断线异常 断线 10/40秒、周波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怎么修吗?
另外感觉松下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家里两年前买了一台松下等离子电视,一台松下变频空调,
电视一年左右等离子屏中出现一条线,后来换了一块屏,还好有保修,不然换个屏可能都可以买台电视了
空调是一年半左右出现上述问题,现在正等着保修
现在对这牌子真没什么信心了。。。。。。。。。。。。

中兴MODEM:
关掉MODEM一两个小时后再重新上电拨号,但拨号不成功,夏天时等它运行一会后,估计这时温度上来了,再重新上电拨号就正常了,
但到了冬天要等差不多半个小时,现重新上电才能正常拨号,这几天比较冷,温度只有10度左右,就算等一个小时也拨号不成功,估计温度太低,
然后我用电吹风吹它一两分钟再拨号立刻成功,上网查了一下,有人说是电路板里有电容坏了,底低温时不能正常工作,只要找到有问题的电容就可以了
拆开后看到电源部分有五个电容顶部鼓起来了,大家估计是否电容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压缩机问题,可能是没法启动,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压缩机问题,可能是没法启动,报警了

记得第一次出现故障时是夏天用电高峰时,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不稳导致损坏

网友B:
猫的话,换电容应该就好了。我的一个开关电源问题一样。输出级的电容怀孕了。导致上电无输出。更换电容后OK。你的首先应该吧把电容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的话,换电容应该就好了。我的一个开关电源问题一样。输出级的电容怀孕了。导致上电无输出。更换电容后OK ...

嗯,是啊,正打算换掉,但有些电容找不到,只能换大点的试试行不行,到时解决了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C:
空调检查一下压机接线柱是否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检查一下压机接线柱是否断线

空调我不太敢动它,等保修,只是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

楼主:
MODEM:我把四个鼓起来的电容换掉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哈哈

楼主(2014-02-26):
老贴啊,空调修好了都忘记发贴了,最后是售后上门保修,把整个电路板换掉了,现在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