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simulate 模式下,跳到Adc_init();就出不来了。

楼主(2013-12-19):
Adc_init();是个汇编的程序。

网友(2014-01-21):
ADC_cal函数 固化到芯片中去了,仿真时跳到哪里为会执行ITRAP0指令,进入TRAP中断。
我的解决办法:1)不调用该函数。
                     2)修改Cmd文件,
MEMORY PAGE0中----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删去
SECTIONS中----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adc_cal     : > 存放程序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