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力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3-12-19):
本人之前买过一个玩具四轴、电池600m 25c  可以飞10分钟。  现在用在我自己的微四轴上,四个7mm空心杯满功率一共4A, 可只在地面做平衡测试时启动不到5分钟电池电压就掉到3.4v左右,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电压正常不?一般动力锂电池工作电压为多少?另外一般动力锂电池内置保护板吗?谢谢

网友:
好像充满4.2V,放电截至电压是3.2左右,有一个范围

网友:
但有些人說放電不要放低過3.6~3.7v,否則是過放
實際應多少停止放電我也不太清楚,個人正常設定在3.7v

网友:
大电流 4.2-3.6

网友:
另外好像是鋰電池內是沒有保護電路的
或是說有也沒用,因為不能設定停止電壓的

网友A:
动力电池好多种,如磷酸铁锂电池可以长时间以1C放电,截止电压2.7V,如果10C或者更高,那么可截止到2.5V,最高充电限制电压3.65V;其他锂离子电池电压跟这个不同,最好根据厂家给定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好多种,如磷酸铁锂电池可以长时间以1C放电,截止电压2.7V,如果10C或者更高,那么可截止到2.5V, ...

应该不是铁锂、就是普通航模用的电池、600ma  30多块钱。  我还是接会原玩具四轴看看它的设定是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