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SGX530 核心板 原理图及PCB已完成,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12-19):
谢谢大家的支持,在下才疏学浅,请打家帮我核对原理图,并对PCB多提意见,然后打样板

另电源画成小板调好后再焊上核心板,底板也很快画出来.

核心板能够独立工作,可以跑系统,有SD卡及音频输出等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果然大气,楼主,我先预定一块哈!

网友:
终于等到了。。。

网友:
可别把我落下

网友:
这个用不用考虑风扇散热?

网友:
ram 不用考虑等长走线么?高速可行?

网友:
没啥技术只能帮顶!!

网友A:
LZ辛苦了!不要落下我

网友:
等楼主消息好久,终于等到了

网友:
终于等到了,发布的时候有我一个:)

网友:
能不能订两块,担心一块LE不够用。

网友:
电源单独放的话,注意铜皮一定要够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辛苦了!不要落下我

呃啊,板子尺寸超过了3U的PXI……那这个对我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
低调奢华有内涵

网友:
看了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真想要一块

网友B:
直插件较多啊,按键,电容,晶振为啥不用贴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件较多啊,按键,电容,晶振为啥不用贴片呢?

嗯,好,改成贴片的

网友C:
为什么还设计有音频接口?

我感觉还不如直接抄(简化)芯片一样的评估版Stratix IV GX FPGA Development Kit, 530 Edition 或者Altera DE4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Board不仅稳当还有软件支持

网友:
千呼万唤开始出来,楼主辛苦,晚上看板子再提意见哈,顺便预定2块儿,

网友:
预定一块,很久不布板子了

网友:
咱, 看的眼睛都花了

网友:
深赞,预定两块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设计有音频接口?

我感觉还不如直接抄(简化)芯片一样的评估版Stratix IV GX FPGA Development Kit, ...

这就是简化Stratix IV GX FPGA Development Kit的啊,核心板上有LCD插座,再加上SD卡,音频输出,就是一个小系统了,
且音频引脚很少,放在核心板上也不占地方,加上我想听MP3,就画了上去,希望大家不反感

核心板上的USB芯片采用FT2232,可作为UART,也可用高速USB数据传输,之所以没用cy68013,还是因为它支持python+MPSSE

可用作USB-->GPIO, USB-->SPI,USB-->JTAG  可以随时在电脑上用python 通过USB操作FPGA,很方便试验软硬件程序

网友:
预订一块

网友:
预定一块

网友:
楼主执行力很强....在下预定个!谢谢

网友:
楼主 能否加个千兆的phy 留个网口接口

网友:
大牛啊。PCI-E接口

网友:
这个估计买不起
就想看看

网友:
才疏学浅

网友:
DDR 貌似没有等长?另外,这种FPGA的IO很多是支持LVDS之类的差分,不知道设计时有没有考虑到留一部分出来~毕竟是高速板~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楼主,SDRAM可以做一下等长咯,降低RAM时序出错的风险哈

网友:
终于等到消息了。感谢!预定一个。

网友D:
几个小问题:按键、晶振还有接插件什么的,插件能换成贴片最好不过。电源入口的电容也用个D型钽电容,这样看起来干干净净很舒服。
这种排针类型的接插件好像10M以上,信号完整性就很差了。BTB的也不贵,80pin的一对8块钱10块钱好像就可以了,LZ可以考虑下。

板子画的很漂亮,不知道LZ花了多少时间布板

网友:
Altera有些芯片不好买,现货显示不能在中国销售。唉,

网友:
这板子能扩展出 MIPI CSI-2/3 接口吗?

网友:
另外问一句这是pcie哪个版本的? 1.0 ? 2.0 ? 3.0 ?

网友:
牛,必须要顶啊
预订一个啊

网友:
顶一个   非常的棒

网友:
这个逻辑单元用的多的时候要上散热器,也留了安装孔,板上留有对应的电源吗?还是为了FPGA供电稳定单独给风扇供电?

网友:
so nice. 可以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
支持 确定后可以统计人数  可以交些押金在莫大这里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加油

网友:
核心板和底板可不可以用FPC的连接器连接,可以省很多空间,拨码开关可以用小封装的贴件,希望可以加千兆网接口

楼主:
回复大家:
DDR,SDRAM 会再做等长处理
电源小板已验证过-->0.9V 25A,没有问题,有散热器位置,可加风扇(忘了画插座)
千兆网,原理图上已有分配引脚,需安在底板上
板子上的插座等还要再调整一下,现在看还不是很美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几个小问题:按键、晶振还有接插件什么的,插件能换成贴片最好不过。电源入口的电容也用个D型钽电容,这样 ...

插的电容和按键确实不好看
排针排座跑200M应该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的电容和按键确实不好看
排针排座跑200M应该都问题不大

信号完整性的问题没有实际测过,也没有条件。
是听卖接插件FAE这么讲,主要说寄生电容阻抗一堆很玄乎东西在高频下的影响。
也用普通排针跑过百兆网卡数据,倒也通信正常。不过网络数据都是软硬件多层效验之后的东西了,至于数据传输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出错,这个真说不准。

网友:
强大希望到时能抢到一块。辛苦

网友:
大概多少人民币啊?好想买一块啊。

网友:
楼主?给小弟报个名儿呗。。

好像没有PCB原图啊?未完成的发粗来稍微看下也没关系嘛?

价格上稍微超出些也没关系啊?

网友:
继续顶一下

网友:
再报一次名,喜欢I/O多的板子。

网友:
支持 ,感谢啦 ,顺便 报名!

网友:
预定两块,我的QQ:911376002

网友:
报个名先!

网友:
为何不用贴片的排针

另外多问一句,还是红米手机的价钱??

网友:
艾玛。。楼主啊。。你咋还不粗线类?

楼主:
重新整理一下,感觉美观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整理一下,感觉美观了点

楼主终于又更新了,好期待啊,每天刷坛子等您更新啊。

网友:
每天都来看,终于有了新消息,期待。

网友:
期待,每天都来看看,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什么时间可以团购啊?

网友:
漂亮高端上档次

网友:
总感觉DDR2内存大小,不太够做图像处理和视频编解码

网友E:
可能是考虑成本问题,其实SDRAM板上,DDR2/3自己外挂应该更好一点,高低档都兼顾了,既然都做出来了,也不好说什么.
问下为什么音频接口不做在底板上

网友:
果断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考虑成本问题,其实SDRAM板上,DDR2/3自己外挂应该更好一点,高低档都兼顾了,既然都做出来了,也不好说什 ...

因为楼主爱听MP3:)

网友:
LZ功底不错,赞一个。
这么高级的东西,双排针应该考虑用高速的连接器,布线最好做差分,等长处理。

网友:
千元以内的话 也预定一个

网友:
另一个贴里已经预定了,啥时候有结果通知一声啊,楼主

网友(2014-02-16):
,好东西啊,要是有货,我也订一片。

网友:
啥时候有货???

网友:
有货通知一声!

网友:
又来关注一下

网友:
千元一下,我也预订一块~~~~~~~~

网友:
LZ辛苦了!不要落下我,带上我

网友:
不错,多长时间完成的?

网友:
楼主好久没露头了

网友:
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好像有一个月没动静了啦

楼主:
PCB明天后天就收到了,到时给大家show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明天后天就收到了,到时给大家show一下

大好消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明天后天就收到了,到时给大家show一下

不错不错

网友:
终于有了消息啊。

楼主:
重新布线,感觉好看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布线,感觉好看了一些

嗯,看起来不错,我再另一个贴预定了,到时别落下我哈

网友:
高手,太厉害了,板子画到这个水平,不服不行

网友:
终于等到了   。。。。

网友:
什么时间正式预定啊?预定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布线,感觉好看了一些

感觉好高大上的说!

网友:
布局不错,等楼主的成品,在上一个贴子里预定过了,别忘了我

网友(2014-03-18):
引用 楼主:
PCB明天后天就收到了,到时给大家show一下

LZ 。等你很久了终于有样品了。

我预订一个。

网友:
终于有样品了,再预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布线,感觉好看了一些

没有利用的Transceiver都引出来了吗?

网友:
终于有点消息了。

网友:
卖了通知一下!!!

网友:
顶起,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漂亮!等你好消息。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上有HSMC接口吗?

网友:
什么时候接受预定啊?

网友:
楼主的线估计得到3mil了吧,好多PCB厂家要求最低是6mil的线呢

网友:
预订一个啊!期待啊,赶紧放样品出来吧!

网友:
感觉不错,LZ搞出来了吗?我也想订一个,哈哈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了?价钱多少,什么时候开卖啊

网友:
你这么牛叉你妈造吗?

网友:
这是几层的布线啊?SDRAM准备用多大的呢?

网友(2014-04-18):
楼主,进展怎么样?价格多少?准备预订一块。

网友:
加了个油

网友:
天天来看看,有消息通知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很关心呀

网友(2014-05-23):
好久没动静了。

网友:
show 去哪儿了?

网友:
难道太监了

网友(2014-07-14):
楼主请教下现在进度如何?很久没有动静了,很多网友很关心的,您说明下目前情况也好呀

网友:
很久没消息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神一样的楼主,现身吧!

网友(2014-09-29):
楼主已太监,大家散了吧

楼主:
电源做了四次,6层板打了两次板,加贴片,前前后后花了快上万了,这是一个教训,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难,
目前在测试PCIe,成了太监,没脸啊,对不起网友,虽然还在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做了四次,6层板打了两次板,加贴片,前前后后花了快上万了,这是一个教训,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难,
目前在测试 ...

楼主加油,你已经很牛B了

网友:
lz继续努力,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LZ加油啊,等着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做了四次,6层板打了两次板,加贴片,前前后后花了快上万了,这是一个教训,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难,
目前在测试 ...

没事的,调了这么多,说明离成功不远了,到时开卖,说一声!

网友:
lz加油,我也预定一个.

网友:
坚持吧,自己搞,花多少心血和时间还有金钱在上面,不是大伙都在等现成的说说那么轻松。

楼主,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做了四次,6层板打了两次板,加贴片,前前后后花了快上万了,这是一个教训,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难,
目前在测试 ...

楼主加油!

网友:
LZ加油啊,一直关注着的呢

网友(2014-11-21):
从去年一直关注LZ,一个月没上,结果旧号chenxi_2008中枪,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希望早日成功。

网友:
楼主加油啊等你好消息

网友:
  楼主的板子密度好大啊。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不要轻易放弃了。

网友:
相信楼主能把板子做出来,到时候大家来分担费用
不过的确挺花时间的 加油吧

网友(2015-01-18):
关注楼主两年了,当初的学生也踏入社会了,不过继续支持楼主。。。毕竟也不容易。。

网友:
2015年了,继续支持楼主,电工也不容易啊

网友(2015-04-17):
板子画得好漂亮啊,蛇形线看起来很专业。

网友:
楼主还在做吗?还是已经搁浅了。。

网友(2016-01-06):
你好!《EP4SGX530 核心板 原理图及PCB已完成,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CANDENCE里的颜色和相关参数都是和AD相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