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如何控制300V 3A的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12-19):
用继电器 普遍是DC30V  5A  有木有什么好方法 高手给点意见 用家电产品上的

网友A:
直流电机一般用H桥实现正反转,只是楼主的电机电压太高,功率元件不好找,楼主可以找一下IGBT, 另外, 好奇什么家电用300V 的电机,楼主能说说吗?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继电器是首选。简单,便宜。不过确实直流容易起弧。不过有那种真空继电器的,专门可以用于直流设备。用4个MOS管也行,不过上臂驱动的电压要高10-12V,这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一般用H桥实现正反转,只是楼主的电机电压太高,功率元件不好找,楼主可以找一下IGBT, 另外, 好 ...

研磨机的   电机很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继电器是首选。简单,便宜。不过确实直流容易起弧。不过有那种真空继电器的,专门可以用于直 ...

谢谢了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给推荐一个

网友C:
可以这样,用一个MOS控制导通,在继电器换向时先关闭输出,切换换成后再输出。

网友:
成本不考虑的话用IGBT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用一个MOS控制导通,在继电器换向时先关闭输出,切换换成后再输出。 ...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普通继电器直流主要是接通时会打火  ,这样则可避免

网友:
高压的FET一抓一大把,推荐用TK20A60U,600V/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普通继电器直流主要是接通时会打火  ,这样则可避免  ...

这个确实是好办法。上臂用继电器,下臂用MOS。先短MOS再断继电器,这样可以避免起弧

网友: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
固态继电器也是MOS管做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交流电机?

网友:
Mos管,IRFP类,用过IRFP460来控制过

楼主:
可控硅直接上BT139了 通用一点

网友(2014-11-19):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  最终是用什么方案  能否贴一下图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