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小数点的数值串口显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19):
........
int16 temp;
float value;
........
temp = adc();
value = temp * 0.00061;

pTxData[0]= (uint8)(tvalue/10)+48;
pTxData[1]= '.';
pTxData[2]= (uint8)(tvalue*10)%10+48;
pTxData[3]= (uint8)(tvalue*100)%10+48;
pTxData[4]= (uint8)(tvalue*1000)%10+48;
.........
上面的程序显示到串口助手为什么是0.000
实际上temp是几百的整数。
是哪里有错吗?用的IAR for 8051,芯片是CC2530增强型的8051
====================
......
int16 temp;
int32 value;

temp = adc();
value = temp * 61;

pTxData[0]= (uint8)(value/100000)+48;
pTxData[1]= '.';
pTxData[2]= (uint8)((value%100000)/10000)+48;
pTxData[3]= (uint8)((value%10000)/1000)+48;
pTxData[4]= (uint8)((value%1000)/100)+48;
如果改成这样显示到串口助手都是/.///
=====================

以上两种方式测试如果把temp直接随便赋值比如;temp = 0x0185;串口显示是正确的0.237,但是这个ADC()返回的值就是0x0185,写成temp = adc();就是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楼主这是要把小数转成字符串输出么?你我觉得用可以用printf,或者用sprintf把小数进行格式化,转化成字符串,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楼主:
是的,后面就是UartSend(pTxData,5);
temp = 0x0185;这样测试显示正确,
temp = adc();这样就是不对, adc();返回的值是0x0185

网友:
上面的程序里temp * 0.00061,由于temp是整型,计算的结果貌似会先变成temp一样的类型(整型)再赋给等号左边,所以这么小的数变成整型后就成0了。
所以需要将temp也定义成float型。

下面的程序,貌似'/'的ASCII码是47,这么看来(uint8)(value/100000)是-1(或255);
楼主把value和temp都定义成无符号数试试看.
还有,value = temp * 61;这一步也有可能溢出,还是那个原因:计算结果会先变成int16 再赋给等号左边;
楼主需要强制转换:value =(uint32)temp * 61;
或者把temp定义成32位: uint32 temp; value =temp * 61;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编译也没有错误和警告。。

网友:
请检查adc()函数的声明、定义、以及其代码中对返回值的处理。

0.00061≈5/8192

那么1000*Result = ADC*1000*5/8192
1000*Result = ADC*625/1024
1000*Result ≈ ADC*625/1025
1000*Result ≈ ADC*25/41
这样,将ADC的读数乘以25再除以41所得到值的千位、百位、十位和个位,就是你想要的数据的个位、十分位、百分位和千分位了,这样可以避免浮点运算。
不过在计算ADC*25的时候,需要注意数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编译也没有错误和警告。。

怎么试的?
把完整的工程传上来吧。

楼主:
直接发十六进制给上位机再转了,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发十六进制给上位机再转了,没问题了

如果以后遇到相同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可以把每一步计算的结果都发到串口上,看究竟哪一步出的错。

网友:
第一种方法是数据类型出问题,第二种方法估计是temp被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