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解锁(已解决)

楼主(2013-12-19):
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网友A:
复位管脚电压为高,应该为低
检查下管脚线序或者硬件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的复位脚电压不对,可以看下电路。
楼主现在是已经被锁住了想解锁码?

网友C:
目标板电压也不对,Vtarget=1.986v?建议检查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管脚电压为高,应该为低
检查下管脚线序或者硬件

我使用的是北京龙丘 的100引脚的K60系统版,现在下载没有问题了,但是就在下载进去之后,点击go 写的那个指示灯没有什么反应,之前下载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break ,程序经常的停在MCG 文件里    while (!(MCG->S & MCG_S_LOCK_MASK)){}; // Wait for LOCK bit to set     就卡在这里。在网上搜了搜,网上有同样的问题,他的是晶振有问题,昨晚测了一下单片机的晶振输入引脚,有波形,测得的频率50Mhz ,有人让我讲频率降下来,但是现在我使用的主频就是100Mhz,他说芯片有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你能够给分析一下原因吗?之前的下载是使用j-link 在做转接板的时候,有点问题,现在在jlink 的commender 里能够识别M4 内核,使用解锁也也没有提示成功。我想问问,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是板子硬件出现了问题,还是芯片解锁不成功,晶振坏掉了,还能够识别内核吗?问题有点多,大神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的复位脚电压不对,可以看下电路。
楼主现在是已经被锁住了想解锁码? ...

我使用的是北京龙丘 的100引脚的K60系统版,现在下载没有问题了,但是就在下载进去之后,点击go 写的那个指示灯没有什么反应,之前下载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break ,程序经常的停在MCG 文件里    while (!(MCG->S & MCG_S_LOCK_MASK)){}; // Wait for LOCK bit to set     就卡在这里。在网上搜了搜,网上有同样的问题,他的是晶振有问题,昨晚测了一下单片机的晶振输入引脚,有波形,测得的频率50Mhz ,有人让我讲频率降下来,但是现在我使用的主频就是100Mhz,他说芯片有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你能够给分析一下原因吗?之前的下载是使用j-link 在做转接板的时候,有点问题,现在在jlink 的commender 里能够识别M4 内核,使用解锁也也没有提示成功。我想问问,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是板子硬件出现了问题,还是芯片解锁不成功,晶振坏掉了,还能够识别内核吗?问题有点多,大神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标板电压也不对,Vtarget=1.986v?建议检查下硬件

我使用的是北京龙丘 的100引脚的K60系统版,现在下载没有问题了,但是就在下载进去之后,点击go 写的那个指示灯没有什么反应,之前下载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break ,程序经常的停在MCG 文件里    while (!(MCG->S & MCG_S_LOCK_MASK)){}; // Wait for LOCK bit to set     就卡在这里。在网上搜了搜,网上有同样的问题,他的是晶振有问题,昨晚测了一下单片机的晶振输入引脚,有波形,测得的频率50Mhz ,有人让我讲频率降下来,但是现在我使用的主频就是100Mhz,他说芯片有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你能够给分析一下原因吗?之前的下载是使用j-link 在做转接板的时候,有点问题,现在在jlink 的commender 里能够识别M4 内核,使用解锁也也没有提示成功。我想问问,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是板子硬件出现了问题,还是芯片解锁不成功,晶振坏掉了,还能够识别内核吗?问题有点多,大神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帮顶帮顶帮顶

还在困惑中。无奈,有入手一块系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困惑中。无奈,有入手一块系统板

你那个好像是时钟配置的问题,你先不配置时钟,使用默认的21M时钟试跑一下,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你时钟配置有问题!

网友:
恩,应该是时钟配置不对,按照楼上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E:
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了,下例程也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没问题那就是软件了,下例程也会有问题吗

硬件电路出现了问题,有杜邦线连接电源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我看智能车论坛有个解锁的帖子,你找找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智能车论坛有个解锁的帖子,你找找参考下。

谢谢,已将自己的解决发往智能车论坛。。

网友(2014-03-17):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北京龙丘 的100引脚的K60系统版,现在下载没有问题了,但是就在下载进去之后,点击go 写的那个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焊接了2块板子 一烧写就锁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北京龙丘 的100引脚的K60系统版,现在下载没有问题了,但是就在下载进去之后,点击go 写的那个 ...

楼主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能说一下吗

楼主:
http://www.znczz.com/thread-213960-1-1.html  这是之前的,如果是的话,可以看一下   但是现在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电压低。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H:
我的也被锁住了,

楼主(2014-04-25):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被锁住了,

你好。不知道你有有没有解决。我一直也没有回复,不好意思。一般的情况按照网上的常规完全能够解决的了。
之前我的情况是无法识别内核。这个问题自己感觉是最让人无奈的问题,也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
我在说一些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无法识别内核,同时测量电压会3.0V左右。原来5V的电压也在3.3 V左右。
今天我又重新试了一下。不是按照网上传的那两种方法来的。
毕竟首先要发现内核,没有发现内核,那些方法是不管用的。
我是用的这样的方法。

按住复位按键。然后使用arm commeder 看看有没有发现内核。我也是试了很多遍。后来才发现,解锁成功。
这里有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没有想到这次能够解锁,所以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底是我先上点,后按住复位按键。还是先按键,再供电。
不可以多操作一下。多试几次。不行的话,过几天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能说一下吗

一般的情况按照网上的常规完全能够解决的了。
之前我的情况是无法识别内核。这个问题自己感觉是最让人无奈的问题,也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
我在说一些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无法识别内核,同时测量电压会3.0V左右。原来5V的电压也在3.3 V左右。
今天我又重新试了一下。不是按照网上传的那两种方法来的。
毕竟首先要发现内核,没有发现内核,那些方法是不管用的。
我是用的这样的方法。

按住复位按键。然后使用arm commeder 看看有没有发现内核。我也是试了很多遍。后来才发现,解锁成功。
这里有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没有想到这次能够解锁,所以我没有特别注意,到底是我先上点,后按住复位按键。还是先按键,再供电。
不可以多操作一下。多试几次。不行的话,过几天再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情况按照网上的常规完全能够解决的了。
之前我的情况是无法识别内核。这个问题自己感觉是最让人无 ...

楼主你好 解锁有好几种方法  http://www.choovin.com/post-1257.html

楼主:
终于找到了原因。板子的复位按键不怎么灵。。按下复位几乎都不起什么作用。或许这就是最终的原因。。希望对大家有所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解锁有好几种方法  http://www.choovin.com/post-1257.html

复位按键失灵,这就不好解决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