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环境下LED 12mA,串联电阻接在DC70V上,限流电阻发热

楼主(2013-12-19):
说起来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它不是个问题,可难点是这个电路板是在密封环境下工作的。
四个LED通过四个比较运放驱动,在密封的环境下电流为12mA左右,供电为直流60V,由于是线性降压的,所以时间久了后,温度就会上升很高,夏天可以达到80℃以上。
限于空间和成本考虑,目前的方案是加一个RC震动,接在A点或者B点,不断的控制四路运放,使得LED不断灭亮,从而降低功耗,不知这个方案可行否?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案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感觉电压很怪,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A:
需要知道使用环境和要求,才能有适合的方案

网友B:
将两个LED串联代替原来一个LED,以降低电流
换高效LED

网友C:
线性降压,没好办法。

网友:
你这样电流不是更大了么???LM339也要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压很怪,用在哪里的呢?

电瓶电量指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降压,没好办法。

由于PCB只有12mm*40mm,没有空间放变压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两个LED串联代替原来一个LED,以降低电流
换高效LED

这是用于电量指示用的,如果两个LED串联的话,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使用环境和要求,才能有适合的方案

环境是一个密封的塑料盒里,用于电量指示用的,满电时LED全亮,低电量时只亮一个LED

网友D:
使用高亮led,降低电流

网友E:
棒子有10V左右压降的白光照明LED(不是串联,单颗),别怕贵就行

网友:
去参考一下电话机的降压电路,很经典的

网友:
要什么运放,稳压管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于电量指示用的,如果两个LED串联的话,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

意思是把两个LED当一个用,这样VF就加倍了,要是不透明的话,加散射的话,有可能可以做到。
但是用于电量指示可能比较难了。

真没便宜的降压方案吗?
实在不行,单独加一个降压电路吧,运放你都能。。。

网友F:
用高亮 led,PWM 将 Duty Cycle 设为 10% 或 5% 来降低功耗

网友:
如果是指示灯,快速闪烁电路还得增加电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少电流。如果是普通的LED,电流弄小点,换成高亮度LED吧

网友:
用3v那种高亮管,1ma就非常亮

网友:
12mA 70V 总共才800mW,搞一个大一点的铝片散热绝对没问题。你再密封总归和外界有热交换的,你只要保证不热坏里面的设备就行了。你考虑一下,夏天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池也很热的。还有楼上大家说采用高亮LED。降低电流都是好主意。如果不在乎成本可以自己搭一个简单的自激的DC-DC(或者抄一个RCC电路),效率总归比串联稳压强。还有你的339直接串电阻接70V可能够呛,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高亮led,降低电流

这个idea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棒子有10V左右压降的白光照明LED(不是串联,单颗),别怕贵就行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呵呵”了

觉得方案不合理可以讨论,呵呵啥啊
LED压降越高,耗散在限流电阻上的热就越小。
如果对成本不敏感只求效率未尝不可,压降比我说的那个高几倍的也有,都是照明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高亮 led,PWM 将 Duty Cycle 设为 10% 或 5% 来降低功耗

太感谢了,我把5个LED改成白色的高亮LED,再把限流电阻增大些,总电路电流由原来的12mA变为现在的6mA了
现在这个功耗已经可以不需要再加额外的控制闪烁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方案不合理可以讨论,呵呵啥啊
LED压降越高,耗散在限流电阻上的热就越小。
如果对成本不敏感 ...

Sorry,我表达不当....
用高亮LED的方案,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道高中物理题:请解释为什么远距离输电要用高压电。
阿莫电子论坛高手如云,现在我这个发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换成高亮LED再增加限流电阻阻值后,整个电路功率降为原来的50%了。
对提出解决方案的攻城狮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