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WT怎么画动态曲线?

楼主(2013-12-19):
断断续续学QT好久好久了,但一直未入其门。
最近在用QWT画一个动态曲线,但是每次replot(),同一个点就会抖动!纠结3天了,QWT自带的示波器代码也看了,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
用QWT做的动态曲线的朋友,给点意见或建议,能有实例代码更好了。非常感谢!

下面是用的一段简单的测试代码:
QVector<double> xs;
QVector<double> ys;

for (double x = 0; x < 2.0 * M_PI; x+=(M_PI / 10.0))
  {
        xs.append(x);
        ys.append(100*qSin(x));
}
curve->setSamples(xs,ys);
ui->plot->replot();

循环执行上面的代码,理论上不管怎么replot(),画出来的东西也应该是一条正玄曲线啊。但是实际效果如下图(看起来像个立体图):

网友:
传个完整的工程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A(2014-03-25):
楼主在那个平台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那个平台做啊

windows平台

网友(2014-11-28):
没用过qwt,有个第三方库QCustomplot,专门画图的,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