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01F 网口灯 只有绿灯亮

楼主(2013-12-19):
最近在调,STM32F107VC +RTL8201F
网络是调通了,但是, 网口灯 只有绿灯亮, 黄灯一直没亮过, 可以排除硬件问题, 好像就是RTL8201F 配置的问题 , 试过好几种配置了,但一直也没让黄灯亮起来, 有谁了解,指点一下!

网友(2020-04-09):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绿灯亮,黄灯不亮。当时你是这样解决的?我配置RTL8201F寄存器也没成功。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没有仔细看datasheet.芯片还有个寄存器页选用的寄存器31,需要先写页选寄存器到第7页(默认是0页);然后给19寄存器写0x3000,网络灯就正常了。

网友(2023-01-09):
楼主,初始化RTL8201步骤,方便发一下吗?我按照步骤往page7,reg16里写0x7FFB,结果通不了,但是写0x1FFB可以通,不知道咋回事,能给解释一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