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DS-5编译器

楼主(2013-12-19):
应多数朋友要求,这里我把ARMCC的破解补丁放出来吧!(破解非常完整,不需要任何证书,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完整功能!)
不管你的系统时钟如何调整,这个破解都不会受影响,不管你有无证书,证书对还是错都不受影响!
注意连接不保证长期有效。
arm.c c++.compiler.5.04.[build.27]-patch:http://pan.baidu.com/s/1Dy3Tp
arm.c c++.compiler.5.03.[build.102]-patch:http://pan.baidu.com/s/1w346F
arm.c c++.compiler.5.03.[build.76]-patch:http://pan.baidu.com/s/1iQ8O
arm ds-5 64位和32位的编译器基本没有区别,只有 armlink.exe是64位的,其他的都是32位的,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邮箱向我索取!
邮箱:yyStarSky@live.com
还有,yyStarSky是一个团队,不是个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有的时候有的事情是受限制的哦!请原谅!
DS-5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gsZ2!(注意,上边的补丁不要用来破解我上传的DS-5,我上传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安装文件这里就不上传了,你可以到官网下载对应的编译器就可以了。
对于ARM DS-5作一个简单说明。
                在ARM DS-5套件中对我们而言能用上的功能并不多,我们比较常见的调试工具是Jlink或者其他,
我想没有人用ARM的调试器吧。这里我精简了里面很多我们根本用不上的功能,添加了由yyStarSky小组编译的
GDB工具,以及集成了GDB的ECLIPSE插件。你只需解压即可使用。

双击图中的ECLIPSE即可运行,当然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创建一个快捷图标,然后给这个快捷方式添加一个好看的图片,然后
放到桌面上。当然在运行之前,你需要安装JAVA。

网友:
前几天还自己准备下载尝试一下,结果最新版的没有破解成功,等会试一下楼主的

网友:
精简的好,要不全装很大

网友A:
支持一下,终于看到有DS5的下可用版本了。还有看您之前发的帖子是说WIN8的兼容性要比win7好,是吗?如果是的话,看来真的要换到win8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终于看到有DS5的下可用版本了。还有看您之前发的帖子是说WIN8的兼容性要比win7好,是吗?如果是 ...

推荐使用Windows8.1 Windows8在有的地方存在一定缺陷,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嵌入式开发。一般开机我就没关过机,更谈不上死机。
嗯,兼容性,这就看你怎么用了,如果你非的要运行windows 98,me 之类上边的软件,估计兼容性就不行了,但是只要能在XP或之后能跑得,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可惜了,DS-5不支持jlink之类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DS-5不支持jlink之类的仿真器,

oo,如果你仔细看完了我写的内容,你就不会发错言啦!
最后一张图片,应该可以告诉您了啦!

楼主:
连接已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oo,如果你仔细看完了我写的内容,你就不会发错言啦!
最后一张图片,应该可以告诉您了啦! ...

呵呵  看到了

楼主:
OO,希望您喜欢!

网友:
全面更新了啊

网友C:
请问DS-5支持OpenOCD吗?

网友D:
有没有人下载了发现里面的eclipse用不了,老是提示没有安装java运行环境?我的java运行环境是有的,其他eclipse也是很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人下载了发现里面的eclipse用不了,老是提示没有安装java运行环境?我的java运行环境是有的,其他ecl ...

添加环境变量!
把JAVA的bin目录添加进去,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你就的找找其他原因了!XP,WIN7,8,8.1均测试过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DS-5支持OpenOCD吗?

GDB+OpenOCD no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人下载了发现里面的eclipse用不了,老是提示没有安装java运行环境?我的java运行环境是有的,其他ecl ...

我用了,可以

网友:
看来我不需要折腾其他开发环境了,谢谢

网友(2014-02-19):
这么强悍 看来装的rvds4可以升级了

网友E:
DS-5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gsZ2!(注意,上边的补丁不要用来破解我上传的DS-5,我上传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
这个地址过期了,lz能重新传下吗?谢谢

网友F:
DS-5是啥编译环境?开源的?

网友G: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RVDS4编译的库能直接在DS5直接使用么?

网友H:
好东西 辛苦了。 同时问一下: 有没有没有精简DStream调试的版本呢?  或者我可以下载哪个版本的DS5然后拷贝里面的那些东西放入到对应的文件夹下? 另外有Linux 64Bit下的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 辛苦了。 同时问一下: 有没有没有精简DStream调试的版本呢?  或者我可以下载哪个版本的DS5然后拷 ...

你可以自己安装,然后精简吧,估计还是得XX某些部分,我暂时是用不上拉,不过能用上DStream,也应该能买上一个正版软件来用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RVDS4编译的库能直接在DS5直接使用么?

这个只有你自己测试啦,不过应该没有问题的吧,我倒是没有这样弄过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5是啥编译环境?开源的?

呵呵!也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5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gsZ2!(注意,上边的补丁不要用来破解我上传的DS-5,我上传的是可以 ...

应该可以访问的阿,我这边都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访问的阿,我这边都没有问题的哦

嗯,可以下载。能发个64位的吗?系统是win7 64位的。给您发邮件了。谢谢

网友I:
感谢CCTV,感谢CCAV,感谢楼主,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CCTV,感谢CCAV,感谢楼主,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呵呵,其实我总是愿意比别人先飞而已!

网友:
谢谢楼主,正要使用这个工具。

网友:
好东东,太谢谢了

网友:
楼主我来晚了  不能下了啊

网友J:
暂时还不支持Cortex-M系列内核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我总是愿意比别人先飞而已!

请教下楼主,DS-5比MDK好在哪里?增加了哪些功能。(仿真器的话我们只能用 JLINK,我想是不是很多DS-5的新功能只有用它自己的仿真器才行?)

网友:
DS-5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gsZ2
用不了了,那位下过的能重新放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暂时还不支持Cortex-M系列内核吧?

不太可能,ds-5应该支持全部的arm型号,最新的如crotex-a17之类的有可能不支持

网友J:
楼主能不能写个入门教程啊,另外发的链接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楼主,DS-5比MDK好在哪里?增加了哪些功能。(仿真器的话我们只能用 JLINK,我想是不是很多DS-5的 ...

这个得去自己感受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不能写个入门教程啊,另外发的链接下载不了

打开HELP,你想要的一切都在里边,肯定比我弄的详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HELP,你想要的一切都在里边,肯定比我弄的详细,嘿嘿?!

楼主你 百度硬盘里面的连接不能用了
重新传一个上来吧

网友:
敬爱的楼主,非常感谢您的辛勤劳作.
请问有5.01的破解版本吗? Linux 64 bit的. ARM C/C++ Compiler, 5.01 [Build 94]
如果没有,有windows的这个版本吗?可以通过网络用这个破解的license?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辛勤劳作,我的30天到期了正需要这个编译器.lzg1518@163.com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DS-5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gsZ2
用不了了,那位下过的能重新放出来呀。 ...

http://pan.baidu.com/s/1jGslx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jGslxDO

非常感谢

网友J:
编辑器好像没有代码自动补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编辑器好像没有代码自动补全功能?

eclipse 居然会没有代码补全,不是吧!这个到是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eclipse 居然会没有代码补全,不是吧!这个到是没有发现!

我用了你给的破解版本
貌似没有代码自动补全啊 难道要设置一下?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以用,需要安装32位的jre。64位的不行。

网友:
哎 不会用呀 谁能出个教程 要不这个东西就是废物了

网友:
DS5和谐yyStarSky@live.com,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不是只能开发m3这种低端的呀 怎么选平台呢 哪位知道指点一下呀

网友M(2014-04-19):
我调试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系列的开发板,完全按您的教程操作时,出现错误,希望您能帮忙解决一下:

读不到寄存器的地址并且调试界面有下面的提示:

点击debug调试界面的resume按钮时出现下面的情况

还有,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教程上的sp和pc的值是哪来的?对不同的开发板,这两个值一样吗?如果需要改,怎么改这两个的值?

网友:
这个要果断收藏,真心不错。

网友:
果断收藏,真心不错。

网友N:
我正在入门ARM DS-5呢,确实是个比较新很前言的东东呀!楼主能实现JLINK调试,是通过安装Eclipse插件实现的么,我正为这个苦苦寻思呢?

网友:
这个东西要支持,就是不太会用

网友:
下了,不会用,请问怎样跑裸机的210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调试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系列的开发板,完全按您的教程操作时,出现错误,希望您能帮忙解决一下:

读不 ...

您好,PC程序计数器,SP堆栈指针,不同处理器一般是不同的吧,数据手册肯定有详细说明,这个吧,一两句话也说不大明白。
设置PC主要用于指向内存中的某个位置,从那里开始取指令,SP,用于设置堆栈的初始值,这个在有效内存空间内都可以!
PC通常取我们需要开始的位置,如果我们的CPU在调试时需要初始化一些东西,肯定要指向这些之前。

网友:
学习一下,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
LZ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准备调试裸机程序,但是现在手头没有开发板,想类似MDK的方式查看反汇编代码,请问该如何设置调试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正在入门ARM DS-5呢,确实是个比较新很前言的东东呀!楼主能实现JLINK调试,是通过安装Eclipse插件实现的 ...

网上教程好少啊···和MDK的使用习惯也不相同~

网友(2014-05-27):
非常好的资料。工具太前沿,需要花时间搞搞。

网友:
破解文件在哪里

网友(2014-07-02):
楼主,非常感谢你共享的资料,我接下来就会试试,有可能会从insight转到DS-5调试了,希望可以做benchmark分析

网友: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无法启动应用程序。点击eclipse.exe的时候,弹出以下对话框

然后我按照提示,但是在提示的路径下面没有找到jre,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留个标记,有linux版本的吗?

网友:
下个32BIT的jre就可以用来,64位的会报错

网友:
对电脑要求高不?速度太慢也受不了的

网友:
支持 mark-DS-5 精简版

网友:
楼主,链接失效了

网友(2014-08-22):
需要中在研究什么用呢

网友:
我设置Debug配置的时候,工程debug文件夹下没有axf文件怎么破?楼主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4-10-28):
编译uboot的时候 uname tr sed等shell命令都无法执行呀 build失败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调试的是飞思卡尔的i.MX6系列的开发板,完全按您的教程操作时,出现错误,希望您能帮忙解决一下:

读不 ...

老大调试成功没有,我的连不到jlink

网友(2014-12-02):
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03-04):
楼主你好,我在尝试altera soc套件的破解,内部也是DS5,网上一直没有方法。我想试试楼主的补丁,链接已经失效了,留下邮箱麻烦给我传一份吧,tjuspring@163.com。如果楼主能指导一两句破解的方法就更感激了

网友(2016-07-27):
太好了!能用Jlink! 不用买高昂的仿真器了,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使用Windows8.1 Windows8在有的地方存在一定缺陷,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嵌入式开发。一般开机我就没关过 ...

想入手个A9开发板,有推荐的品牌不,谢谢

网友(2023-06-26):
还有大佬留了下载链接不 重新分享下